有关MCU PWM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21-11-06):
我设置的PWM大小一样,但是写的后退,实际却是原地旋转,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好像无论我怎么改PWM数值车轮速度感觉没啥变化啊?求教各位普通IO用的是PB4-5  PB8-9   PWM波是PC8  PC9

楼主:
void Motor_Backward(u16 pwm1,u16 pwm2)
{
                        MOTOR_IN1_L = 0; MOTOR_IN2_L = 1;
                        MOTOR_IN1_R = 0; MOTOR_IN2_R = 1;
                        TIM_SetCompare3(TIM3,pwm1);
                        TIM_SetCompare4(TIM3,pwm2);

}

楼主:
这个在主函数里面
  Motor_Backward(200,200);

网友A:
用双踪示波器,在电机驱动器上,同时看你的PWM输出,就明白了。

网友B:
PWM直流电机调速的原理是电压低了带不动负载自然转速就下来了。这种原理本身就非常糙,没有负载当然无法调速。

网友C:
我有个假设,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你pwm的频率不太对,我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假设,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你pwm的频率不太对,我猜测的。

TIM3_PWMM_Init(899,0);这种可以的吧,还是说两通道的PWM值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D:
你PWM输出,电机会不会启动转速不一致?我控制电机调速,发现每个电机启动的电压都不一致

网友E:
原地旋转?那说明两个轮子转的方向不一致,但是你说你输出的PWM的一样的,那很明显是你控制驱动的方向没对,修改下就可以了。跟PWM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