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人体红外感应模块程序

楼主:
接线:

人体感应模块使用时需要调节两个调节位转动到如下图所示:

测试代码:
int inpin=0;// 定义人体感应端口为A0
int ledpin=13;//定义LED端口为D13
int val=0;// 定义变量val为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OUTPUT);//定义LED为输出
pinMode(inpin,INPUT);//定义人体感应为输入
Serial.begin(9600);// 设置波特率9600
}
void loop()
{
val=analogRead(inpin);// 赋值val为模拟读取人体感应的值
Serial.println(val);// 串口打印val
if(val==LOW)//如果val为低电平
{ digitalWrite(ledpin,LOW);}//写入LED低电平
{ digitalWrite(ledpin,HIGH);}//写入LED高电平

delay(10);// 延时10毫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