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充电问题,串联充电好还是并联充电好?

楼主(2021-11-06):
法拉电容充电应采用串联充电好,还是采用并联充电好;如果采用推动小车发电给法拉电容充电的方式,怎样阻止推动小车发电过程中,法拉电容通过充电回路反向放电,是要采用单向导通的二极管吗!在线等待回复,本人已为这问题想了整整两天,现在在边想边实际操作,暂时还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A:
并联,串联容量太小了充不了多少

网友B:
看你电路的使用
如果是用法拉电容串联提供,那就串联充电,但这需要均衡板
如果是并联是直接并联充电
至于充电还是放电,你至少是要有一个开关,可以是自动的,也可以是手动的
比如,电动车上的开关就在刹车上,当你扭下刹车,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动的惯性会使电机转动,并发电,然后就给电瓶充电了
接一个二极管的,只能是用在小电流电路
如果是大电流,还是要用到开关来控制PMOS管

网友C:
你得首先提供电容的耐压,容量以及发电机的输出电流和电压这些基本参数,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发动机输出电压高,电流小,那么只有串联!如果发动机输出电压低,电流大,只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首先提供电容的耐压,容量以及发电机的输出电流和电压这些基本参数,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发动机输出 ...

谢谢,我的发电机输出是电压高,电流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发电机输出是电压高,电流低

高压小电流,串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发电机输出是电压高,电流低

高压小电流只能串联,如果不想串联,只能使用DC-DC变压后并联,不过这样势必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