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xly2.0兼容Ardubits 逐日 开源套件出现错误的

楼主:
我有一套Ardubits 逐日 开源套件,但没有软件安装软件,我使用了Mixly2.0,并安装成功,也导入了库,并编译及上传发生错误,现将编译时的代码用附件形式传上,请哪位高手帮助检查一下,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先在此表示感谢,说声“辛苦了,谢谢!”

网友A(2021-11-08):
问题总算解决了,mixly2.0版本过高,我选用了mixlt1.0.4版,导入ardubits库,图形化编程后点击编译成功后上传时出错,我选择上传到328old主板(只能是old主板,否则上传失败),上传成功。
但是,又有新问题成了难题,我不知道上传是上传到ardubits奈父主板上的ROM中吗?还是烧录在RAM中?该如何运行它呢?我编写的是LED彩灯变色闪烁,按了奈父主板上的一个小按钮,没有任何反应,请教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