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V输入端保护电路设计合理吗?

楼主(2021-11-06):
路过大神帮我看看 设计的合理么... 5V输入
pmos防反接 之前我觉得有点问题 就是假设反接了 那么稳压管就坏了, 所以我加了个肖特基 然后把稳压管接在外侧

5V输入端保护

5V输入端保护

楼主:
右边那个2PIN的是
输入端

网友A:
齐纳稳压器需要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齐纳稳压器需要一个限流电阻。

对!不加限流电阻得稳压管很容易损坏!要保护,可以考虑加一只5.6V得稳压管!这样,平时稳压管不工作,只有当输入电压明显偏离正常时才工作保护后续电路。虽然,此时稳压管可能已经损坏。而同值稳压管显然因为离散性有可能稳压值略低于5V而在正常电压时也导通从而导致稳压管损坏

网友B:
加稳压管保护通常要增加一只熔丝保护

楼主:
所以是这样么

网友C:
第一个图要将肖特基直接接通才能正常工作,AO3401a的作用是反接保护,5V稳压管的作用是过压保护。第二个图要将10K电阻直接接通才能工作,这时稳压管的作用即可作过压保护也可作反接保护,当电压过高时稳压管反向击穿短路导致F1保险管熔断,反接进稳压管正向导通导致F1保险管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