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复制代码挤在一行如何解决?

楼主(2021-11-06):
如图,大佬们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问题是你从哪里复制过来的???

也可先复制到ultraedit、notepad++等文本编辑器,然后保存为Windows txt(CR-L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从哪里复制过来的???

也可先复制到ultraedit、notepad++等文本编辑器,然后保存为Windows tx ...

从ppt弄下来的
没有这些怎么弄?可不可以操作简单一点?之前都可以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
可以试试将代码复制到记事本,然后再从记事本复制到keil里

网友C: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275f6ba12587ce33d7567aa.html
可以参考下一下,把所有语句后面的分号加一个分号和回车
但如果是我,我会采取更加中二的做法:在Keil中一下一下的按回车,三千行代码以下一小时之内按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下一下,把所有语句后面的分号 ...

虽然没有三千代码,但是这是下下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三千代码,但是这是下下策了

就如果5楼所说,
直接全文替换,

用 ; 回车  替换所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将代码复制到记事本,然后再从记事本复制到keil里

感谢,是我没想过的方法。就是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E:
复制粘贴也需要技巧的。哈哈。

网友F:
我只能说不影响运行

网友G(2022-09-06):
这玩意我也碰到了,keil编辑的,所有源文件粘贴都没有换行,设置显示结束符每行也有结束符,突然就坏了,不知道做了什么。这垃圾编辑器连记事本都不如,复制粘贴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