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驱动tsl1401怎么搞?

楼主:
有大佬有代码吗?或者提供思路也行,要写哪些部分呀!

网友A(2021-11-09):
这几天根据网上资料仿照了一个简单的;但现在就是很有问题:
①只能显示你要求的第一个像素点的值,再多就是统一为0了;
②显示的数值不是在34与127两个间不断跳动,而且跳一会就不动了,怎么动tsl1401都没用!
这是主要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h"     //用的是串行的ad0832
#include "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CD_CLK=P2^6;
sbit SI=P2^7;
uchar n;
uchar adc[];

void Delayus(uchar x)
{
while(x--)
{_nop_();}
}

void main()
{
        OLED_Init();

        while(1)
        {
                SI=1;
                Delayus(10);
                CCD_CLK=1;
                Delayus(10);
                SI=0;
                Delayus(10);
                CCD_CLK=0;
                Delayus(10);

                for(n=0; n<128;n++)
                {
                CCD_CLK=1;
                adc[n]=A_D();   //将采集到的每个像素点ad值保存起来
                CCD_CLK=0;
                        Delayus(1);
                }

                                OLED_ShowNum(0,0,adc[81],3,16);//输出81号像素点的值
                OLED_ShowNum(0,2,adc[30],3,16);//输出30号******
        }
}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什么问题。。。。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