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库函数的问题,新手

楼主(2021-11-06):
MSP430F5529有没有库函数的开发手册或者指南的?只能找到寄存器但是看不懂库函数,现在有一套程序是库函数的需要看懂555,ADC12部分的

代码如下:
#include "driverlib.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volatile uint16_t results[Num_of_Results];

void main (void)
{
    WDT_A_hold(WDT_A_BASE);                                                            //关闭看门狗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6,                            //使能输入端口p6.0
        GPIO_PIN0
        );

    //Initialize the ADC12_A Module
    /*
     * Base address of ADC12_A Module
     * Use internal ADC12_A bit as sample/hold signal to start conversion
     * USE MODOSC 5MHZ Digital Oscillator as clock source
     * Use default clock divider of 1
     */从下面开始就有点懵了,有些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ADC12_A_init(ADC12_A_BASE,
        ADC12_A_SAMPLEHOLDSOURCE_SC,
        ADC12_A_CLOCKSOURCE_ADC12OSC,
        ADC12_A_CLOCKDIVIDER_1);

    ADC12_A_enable(ADC12_A_BASE);

    /*
     * Base address of ADC12_A Module
     * For memory buffers 0-7 sample/hold for 256 clock cycles
     * For memory buffers 8-15 sample/hold for 4 clock cycles (default)
     * Enable Multiple Sampling
     */
    ADC12_A_setupSamplingTimer(ADC12_A_BASE,
        ADC12_A_CYCLEHOLD_256_CYCLES,
        ADC12_A_CYCLEHOLD_4_CYCLES,
        ADC12_A_MULTIPLESAMPLESENABLE);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
     *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_A Module
     *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0
     * Map input A0 to memory buffer 0
     * Vref+ = AVcc
     * Vref- = AVss
     * Memory buffer 0 is not the end of a sequence
     */
    ADC12_A_configureMemoryParam param = {0};

网友A(2023-07-31):
MSP430F5529的库函数开发手册或者指南,你可以在TI的官方网站上找到。这个库函数是由TI提供的,用于简化MSP430系列微控制器的编程。这个库包含了一系列的函数,可以用来配置和操作MSP430的各种硬件模块,比如GPIO、ADC、Timer等。

对于你提供的代码,我会尽力解释一下:

WDT_A_hold(WDT_A_BASE); 这行代码是关闭看门狗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硬件设备,用于防止系统卡死。如果不定期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它就会复位系统。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6, GPIO_PIN0); 这行代码是将P6.0端口设置为外设模块功能输入引脚。

ADC12_A_init(ADC12_A_BASE, ADC12_A_SAMPLEHOLDSOURCE_SC, ADC12_A_CLOCKSOURCE_ADC12OSC, ADC12_A_CLOCKDIVIDER_1); 这行代码是初始化ADC12模块。参数分别是ADC12的基地址、采样保持源、时钟源和时钟分频器。

ADC12_A_enable(ADC12_A_BASE); 这行代码是使能ADC12模块。

ADC12_A_setupSamplingTimer(ADC12_A_BASE, ADC12_A_CYCLEHOLD_256_CYCLES, ADC12_A_CYCLEHOLD_4_CYCLES, ADC12_A_MULTIPLESAMPLESENABLE); 这行代码是设置ADC12的采样定时器。参数分别是ADC12的基地址、内存缓冲区0-7的采样保持周期、内存缓冲区8-15的采样保持周期和是否启用多次采样。

ADC12_A_configureMemoryParam param = {0}; 这行代码是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param,用于配置ADC12的内存参数。

具体每个函数的详细信息,你可以在MSP430 Driver Library User's Guide中查找,这个文档在TI的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加油

网友B(2023-06-01):
ADC初始化

楼主(2021-11-06):
希望大佬们能详细点,球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