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红外接收头电路的问题,有信号时为什么ird口是低电平?

楼主(2021-11-06):
求问下这个红外接收头,当收到红外信号的时候,为什么ird口是低电平,没有信号的时候,为什么是高电平?

网友A:
这是由HS0038内部电路决定的,你仔细看HS0038规格书,无信号时输出为高电平,有红外信号时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HS0038内部电路决定的,你仔细看HS0038规格书,无信号时输出为高电平,有红外信号时为低电平

那意思就是说搭建了这个电路 无信号的时候就是ird为高电平,有信号时候为低电平了?还是说只对out口

网友B:
分两种情况来说:
1、若只是38KHZ的连续红外信号,经HS0038后OUT输出低电平,相反为高电平。
2、若信号源经调制后的红外信号,经HS0038后OUT输出发送的高低波形信号,无红外信号时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两种情况来说:
1、若只是38KHZ的连续红外信号,经HS0038后OUT输出低电平,相反为高电平。
2、若信号源 ...

能具体说说吗?为啥是这样,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C:
38K为载波信号,当接收头收到38K频率信号便会输出低电平,不过一般的接收头不能长时间接收持续的载波信号,对于调制信号源可以持续解调

楼主:
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红外接收头收到38 k载波信号,out为0,ird也为0
                               红外接收头没有收到载波信号的时候,接收到的信号为高低电平,out为1,ird也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K为载波信号,当接收头收到38K频率信号便会输出低电平,不过一般的接收头不能长时间接收持续的载波信号, ...

不过一般的接收头不能长时间接收持续的载波信号,对于调制信号源可以持续解调
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调制的信号可以持续解调?高低电平那种不能一直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两种情况来说:
1、若只是38KHZ的连续红外信号,经HS0038后OUT输出低电平,相反为高电平。
2、若信号源 ...

这个第一条,相反为高电平啥意思?

网友D:
看你们说的好累……,

简单来讲, 红外发射头,能够体现两种状态, 一种是 发光, 一种是不发光。
接受头,也能体现两种状态,一种是 收到光, 一种是   没有收到光。
那么,接受头,收到  光  OUT就低电平,   没有收到   光  OUT 就高电平。
其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提高红外线发射的距离,红外线发光时一般会 38K载玻,(就是高速亮灭,来代替常亮发光), 而红外接受头,为了方便用户接收,把38K载波的光信号滤波后,直接体现为“常亮”,就是持续的OUT输出低电平,而不是跟着发射头一样 高速切换OUT的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说的好累……,

简单来讲, 红外发射头,能够体现两种状态, 一种是 发光, 一种是不发光。

发现你懂的好多啊,每样问题都能解释的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说的好累……,

简单来讲, 红外发射头,能够体现两种状态, 一种是 发光, 一种是不发光。

这是说的最好理解的了,谢谢,基本明白了

网友F(2024-04-02):
红外模块里边有个三极管,没信号的时候截至,上拉到+5V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红外模块里边有个三极管,没信号的时候截至,上拉到+5V了。

前面的人都白说了,为了抗干扰,只有38kHz的红外信号才会拉低,一个三极管绝对办不到。

网友H:
开漏输出

网友I:
低电平是为了接收和解码需要,如同信号的起始位,了解一下NT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