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采集工业模拟量用哪个隔离芯片?

楼主(2021-11-06):
能否提供个示例原理图,谢谢!

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A:
电压精度?信号带宽?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精度?信号带宽?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办???

可以各来一个吗,谢谢!

网友B:
能否具体点儿

网友C:
基本不需要,不放心就加光耦
无源的皮糙肉厚自带隔离,用屏蔽线就算很奢侈了
有源的20mA电流环,0-5,0-10 都可选光耦版的线路
差动的得有专业的收发器

网友D:
你想隔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需要,不放心就加光耦
无源的皮糙肉厚自带隔离,用屏蔽线就算很奢侈了
有源的20mA电流环,0-5,0-10 ...

嗯,对地加地电容、电阻。

楼主:
谢谢,1458I是差分放大器吗

楼主:
隔离信号干扰,电压波动,电流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