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工控线路板PCB图,请多多指教

楼主:
原理图和PCB,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21-11-08):
板子有了,固件呢?

网友B:
能简单的说下原理及应用吗

网友C:
我做过更大的工控板子, 80个input,76个output,3个串口. 没有用插件的光耦,用TLP291-4做隔离,之前的版本已经做好固件,兼容触屏按键控制和显示,电脑端发多个坐标数据,工控板串口接收坐标并驱动3轴螺丝机自动打螺丝,基本误差小于0.1mm,后来因为很多原因没有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