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软件如何查看KEIL的程序

楼主(2021-11-06):
我用KEIL4写的C语言程序,能否用IDE新华龙电子软件查看,单片机不会C8051F系列。就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IDE能正常查看keil软件,不受单片机型号的影响。如图,把keil里面的C文件加到这个IDE里面,编译时只能编译一个。

网友A:
要看是否支持要用的MCU,不支持不能编译,编译出来也不能用。查看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c和.h你用个记事本都可以看,通用的,但是单片机的启动文件,寄存器等是不通用的,你这个软件我不知道,但是不是针对单片机的软件编译不来单片机的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