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10F202单片机芯片睡眠模式问题

楼主:
如题,按手册上GPWUF置0,并使用SLEEP指令(网上找的说是进入睡眠的指令),但是待机功耗还是有2mA,折腾了半天,目前程序卡在睡眠模式这块,有无大佬指点下?

网友A(2021-11-06):
这个是代码,是有什么设定有问题吗
void main()
{
        if(!GPWUF)                // 检测到引脚唤醒后置位的GPWUF
        {
                P_ON=0;
        }
        GPWUF=0;
        FOSC4 = 0;
        GPIO = 0;
        TRIS = 0b00001000;         //
        OPTION=0b00000001;        // 开IO唤醒,开IO上拉,T0为内部,从低到高触发,预分频给T0,分频比1:4(4uS)
        while(1)
        {
                if(!K_ON)
                {
                        P_ON = !P_ON;
                        led1 = P_ON;
                        while(!K_ON);
                        delay_us(8333);
                }
                if(!P_ON)
                {
                        led1 = 0;
                        led2 = 0;
                        GPWUF = 0;
                        SLEEP();
                }
                else
                {
                        PWM_OUT();
                }
        }
}

网友B:
PIC单片机的休眠模式需要对有些东西进行设置,有专门的操作指导可以参考。
需要一步一步设置好后,进入sleep后的待机功耗不会大于1uA。
具体需要这颗芯片的硬件测试结果为准。
目前手上没有这颗芯片的样品,没法提供对应的可靠的测试程序。

网友C:
1,只给单片机供电,去掉所有的外围元件
2,sleep
3,测量待机电流,如果是正常的睡眠电流,那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单片机内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只给单片机供电,去掉所有的外围元件
2,sleep
3,测量待机电流,如果是正常的睡眠电流,那就是外围电路的问 ...

整个电路就一个单片机加2个led,led熄灭状态,测试电流在2.2mA,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但是不知道sleep设置如何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