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标准库)和这些操作系统有没有关联性?用库函数不能写操作系统吗?

楼主:
固件库(标准库)和这些操作系统有没有关联性?用库函数不能写操作系统吗?

网友A(2021-11-10):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应该没人这样做吧。库函数本身就很笨重了。效率低下。再用它做一个系统。谁用。有免费的系统肯定先用免费的。

网友B:
概念你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什么是操作系统,什么写 操作系统都来了,你问这个问题的人能写操作系统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关联性。

我用的就是CMSIS自带的CMSIS-RTOS2,当然你的StdPeriph库带的CMSIS可能不完整没有这个代码 ...

这些英文开头的都是啥东西?

网友D:
没有关联性。

我用的就是CMSIS自带的CMSIS-RTOS2,当然你的StdPeriph库带的CMSIS可能不完整没有这个代码,去下载一个完整版的CMSIS里面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