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调试怎样看变量的值?

楼主(2021-11-06):
如题。

网友A:
查看电压电流可以用接一个万用表,波形的话接一个示波器,proteus里面有这些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电压电流可以用接一个万用表,波形的话接一个示波器,proteus里面有这些器件

我是想在DEBUG中观察程序中定义的那些变量值的变化。
一般的IDE都是在观察窗中输入变量名就可。这个proteus的不知怎么回事儿?
(我确定,今天在DEBUG中曾经加入过自定义变量入观察窗口的,一个单变量及一个数组变量,而且跟踪过变量的变化。但不知无意中是怎么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