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IO口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中间接LED灯会不会亮,算不算短路?

楼主(2021-11-06):
单片机两个端口,比如P1.0和P1.1一个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中间接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灯会不会亮,算不算短路

网友A:
可以,这么接需要将IO口配置成强推挽。

网友B:
有一种数码管,4位数码管只有7个引脚,就是靠IO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相互转换控制的。可以研究一下。很多带数码管的电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得串个电阻,不串电阻.........后果自负

网友D:
电阻串发光管当然永远都不算短路。

如果没有电阻,只有发光管,那么单片机上拉高电平模式也永远不算短路。但是单片机如果是推挽输出,只有发光管没有限流电阻就算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