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芯片做的自锁电路,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呀?

楼主(2021-11-06):
用的multisim 12 版本
给锂电池放电  ,3v停止的自锁电路
如果低于3v  U7B 输出高电平停止放电 二极管反馈高电压 自锁
现在的问题是,高于3v的情况下
运行此电路
U7A 输出低电平正常,但U7B 确实高电平输出(直接停止放电)绿灯亮
U10和U11的电压从哪里来的呀 ??
应该怎么修改
PS~~~~~~按S开关键 拉低电平 ,红灯亮可以正常放电,断开S键 也就开始正常运行了!!
晕了  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这个U7B的正相输入的电压从哪里来的呀????
(如果说从VCC 过4.7k电阻也不对呀,U7A输出为什么就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内部泄放的吧

网友B:
VCC 12V 电压通过 D2 由 R13 和 R11 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 12V 电压通过 D2 由 R13 和 R11 分压

对!393是C极开路输出,自身不可能产生高电平输出,高电平输出必须由上拉电阻(VCC通过上拉电阻)提供,看你得电路2只电压比较器都是接了上拉电阻,不如用LM358直接取代LM393,而且可以省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12V 电压通过 D2 由 R13 和 R11 分压

这个思路也对
分压得到的
但问题
闭合S1开关 强制拉低后 开始工作,红灯亮
如果松开S1开关的话,应该还会分压呀
但这时候还是低压 ,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也对
分压得到的
但问题

393内部输出级的三极管已经导通拉低了,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并联在R1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