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STC8H的最小系统,但是却发现无法通过usb烧录,想求助下大家

楼主(2021-11-06):
这个是板子的原理图和layout。

网友A:
买一个11块钱的免冷启动下载器,最小系统只要电源电路就行了
新手不要把时间用在这方面
等到你入门了,这种电路就是小意思了

网友B:
先确认你的CH340能正常工作, 短接TX,RX 通过串口助手,可以自发自收。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单片机冷启动时 GND,VCC 同断。

网友C:
通讯无误的情况下,烧录前,断开电源开关后,拿镊子短路下单片机VCC上电容,我买的板子,冷启动不了,这样操作后,100%都能烧

网友D:
接好串口线,上电就可以烧录

网友E:
现在的单片机很省电,串口上的泄露电流就能让单片机进入加电状态。
我的办法是,在正负极间接入一个50欧电阻,把串口上的泄露电流放掉。串口上的泄露电流很小,可以放掉,而电源电流较大,加电后不影响单片机运行。
STC官网上提供的加放电二极管方法其效果并不好。
可能的话,烧录时最好把所有外接元件全部去掉,这样单片机各脚之间就不会漏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单片机很省电,串口上的泄露电流就能让单片机进入加电状态。
我的办法是,在正负极间接入一个50欧电 ...

确实是这样,我有一个电路就是无法下载,断电后单片机VCC上的电压还有3点多伏,按官网介绍的就是不行,我也是并一个电阻上去才完成了下载

网友G:
看电路上没有什么问题,操作步骤及断电时间太短可能是主要问题

网友H:
你要确定,通讯时TXD要连到对方的RXD。
两边都是TXD,拼刺刀吗?

网友I:
楼上回答基本上很完整了,也是我近期刚玩这些时都碰到过的经验和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单片机很省电,串口上的泄露电流就能让单片机进入加电状态。
我的办法是,在正负极间接入一个50欧电 ...

50欧电阻是认真的么?
50欧电阻在加电5V后,能产生0.5w的功耗,基于安全目的,这个电阻还不能接1/2w的,得要接1w的电阻。不说是不是所有玩单片机的手头都能有1/4w之外的电阻,不说1w电阻的个头有多大,也不说0.5w的热量有多大,光说,一个入口并联电阻,居然比我接的0.25w蜂鸣器功耗还要大,这就离谱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50欧电阻是认真的么?
50欧电阻在加电5V后,能产生0.5w的功耗,基于安全目的,这个电阻还不能接1/2w的, ...

只是搭住下载期间应急使用,过后拆除,影响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是搭住下载期间应急使用,过后拆除,影响不大的

如果只是下载期间放电用,就不该这样接,而是应该把电阻接在  SW开关  的3,6脚, 单片机VCC,GND接  2,5脚  电源的VCC,GND 接 1,4脚, 这样断电时电阻放电,通电时电阻断开,才是合理接法,而不是通电时强带电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