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果有一个引脚电位快速变化(ms级)51单片机能检测到吗

楼主(2021-11-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计数检测IO口脉宽或频率。

网友B:
stm32完成一次ad采样的时间是1us,要在1ms内检测到电平的变化完全没有问题,一般us级的电平变化都可以检测得到,楼主放心。

网友C:
如果这种性能都没有,要他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了ms级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定时器检测脉冲宽度最合适,其他技术会因为响应不及时而漏掉部分时段,如果只是要求及时响应,可以考虑中断

网友F:
采用下降沿触发,是可以捕捉到的,尤其对于现代的高速单片机,如STC51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毫秒级别随便做到微妙级别就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毫秒级别随便做到微妙级别就要考虑了

0.1ms-10ms级能做吗at89c52

网友H:
肯定能做到的。。。。。。

网友C:
at89c52的速度没有STC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ms-10ms级能做吗at89c52

晶振频率要高,0.1够呛,用定时器中断检测就可以。

网友I:
不给晶振频率和单片机型号,你这个问题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给晶振频率和单片机型号,你这个问题白问

普中51那个,晶振频率11.059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给晶振频率和单片机型号,你这个问题白问

就是普中51啊,芯片是stc89c52的那个,晶振频率是11.0592mhz那个

网友J:
楼主如果会汇编语言,就不会这么问了,用汇编语言写一个程序,计算一下总耗时多少就清楚了

网友I:
11.0952MHz的机器周期是1.082us,0.1ms大约可以执行单周期指令92条。能不能用看你编的程序

网友K:
毫秒级可以检测到,毫秒对于51单片机来说已经很慢了

网友L:
51单片机用外部中断去检测。杠杠的

网友M:
51单片机us级的电平变化都可以检测得到的,这种用定时器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N:
随便检测,

网友O:
引用 楼主:
0.1ms-10ms级能做吗at89c52

自己算晶振频率,大概47个脉冲能完成一个ADC采集。

网友P:
可以使用中断来捕获上升沿或下降沿,具体取决于非活动状态是什么。

网友Q:
没有问题的,US都可以

网友R:
采用中断触发方案,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S:
可以的,采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

网友T:
可以的,每测量一次把电压数值打印到串口出来,这样就可以看到了!靠眼睛万用表是看不到的。

网友U:
没问题。如果是模拟,AD速度10多us可以测量一次,如果是数字信号,1us都可以识别,ms在单片机看来是个大的时间

网友V:
使用外部中断啊,MS毫无压力

网友W:
推荐采用霍尔测速仪表 测转速这样更加精准

网友X:
中断口应该很轻松,普通口就要看你的代码量了

网友Y:
可以检测,AT89S51用12M的晶振指令周期是1us,可以检测ms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