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读取USB总线上的数据的方法

楼主(2021-11-07):
有两台设备,之间通过USB2.0连接,线可以拔下,有没有什么软件,或者相应的芯片,可以读取线上传输的数据?最好能和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直接字符或者HEX显示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个

逻辑分析仪

资料网盘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c1L0nU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个

逻辑分析仪

这个试过了,不过要读的数据比较多,用这个不太好分辨一开始我试着用一个USB隔离芯片,就是adum3160,接到USB线上,结果识别混乱

楼主:
全速USB2.0好像是120M,所以我想有没有什么专用芯片,就是只接收的那种USB转网络之类的

楼主:
希望这个帖子不要沉

网友B:
高端泰克示波器可以读取串口、I2C、SPI、CAN、USB等不同协议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如果是电脑,直接USB监控软件

网友D:
你说的,类似串口助手的东西,是这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类似串口助手的东西,是这东西么??

这个软件可以发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脑,直接USB监控软件

除了能拔线,其他什么都做不了。。。。跟ATM机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可以发我看看吗?

这是STC-ISP自带的,你可以在STC最新版下载器里直接找到,没有的话,可以去官网下载。
如果STC自带的那个功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你也可以下载  格西测控大师  那里面的USB调试助手就要专业很多,但是免费版有数量和时间限制不知道你够不够用,你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E:
为什么不用USB分析仪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