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要用STC单片机点亮一个2.4寸的屏幕,求电路,程序思路

楼主(2021-11-07):
如题,用老刘示波器的源码制作了一个小示波器,但是感觉1.3寸的屏幕太小.
已经找到屏幕的规格书和demo,不会搭建电路,请教下论坛的前辈
这是屏幕规格书:

网友A:
1 屏幕显示例程要找对应的驱动芯片,一般卖家提供    2 电路,看你规格书是8080接口的,也没啥特殊要求,基本就是一个一个接口一个单片机IO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屏幕是3.3V的,stc基本是5V的,所以要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转换电平

网友B:
建议ILI9341的SPI屏幕的,这屏幕占用的管脚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屏幕是3.3V的,stc基本是5V的,所以要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转换电平

STC
早期的中间L的,是低电压的
15系列在中间带W的,是宽电压的
STC 8很多也是宽电压的

...................

网友D:
demo里应该有数据线和信号线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屏幕显示例程要找对应的驱动芯片,一般卖家提供    2 电路,看你规格书是8080接口的,也没啥特殊要求,基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屏幕是3.3V的,stc基本是5V的,所以要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转换电平

嗯嗯,这个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ILI9341的SPI屏幕的,这屏幕占用的管脚太多了

没办法,我公司有大量的这种屏幕,只能将就用了额

网友E:
点这种屏,D0-D7 接入51单片机的P0口(P1,P2,P3也可以),剩下的几个RD,wr等信号线接入另外P1口。 如果IO口电平不一致,可以用CD4050芯片做电平转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屏幕是3.3V的,stc基本是5V的,所以要用三极管或者二极管转换电平

现在的STC8都有1.9~5.5V宽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ILI9341的SPI屏幕的,这屏幕占用的管脚太多了

如果不是触屏,管脚不够有可能可以用74HC595扩展。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STC8 64引脚的单片机

网友D:
小心了,这个屏幕的vdd不是5v也不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