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 复位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昨天焊接STC15W的板子,偶然性的一个板子 焊错了电阻,把图中4.7K焊成了47K ,结果导致单片机无法外部复位。
昨晚上做了一下实验,STC15W+30M晶振。复位时间临界最大值大概是80ms。所以说,推荐最大复位时间不要超过10ms。特别声明:本次实验跟STC89无关!

网友A(2021-11-07):
STC15系列,不需要外部冷启动复位电路,RST脚只是用来接复位开关的,所以RST脚,不需要接电容,也不应该接电容。这个实验没什么意义。

网友B:
真稀奇,只听说过复位时间不得小于若干ms的,不能大于若干ms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原理,谁知道给大家讲讲。

网友C:
大佬是来传播知识的。不是来提问的。学习就好。
你们可能不了解大佬。

网友D:
对于一个内置复位电路的单片机,这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个内置复位电路的单片机,这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

对于不熟悉的初学者来说,如果软件上控制 不小心使用了外部复位,如果不接复位电路,那就没办法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于不熟悉的初学者来说,如果软件上控制 不小心使用了外部复位,如果不接复位电路,那就没办法复位了。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软件上控制,不小心使用了外部复位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是上电也好,重启动也好,STC15系列的话,RST引脚只要悬空,或者下拉到地,不要闲着没事,去接个电容,就没有不能复位的情况的发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不熟悉的初学者来说,如果软件上控制 不小心使用了外部复位,如果不接复位电路,那就没办法复位了。

Stc不是断电复位的吗

网友A:
这两天在缅怀刚学单片机的日子,正在重温STC89C52, 偶然发现学习板上的复位用的电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爆了,我居然一直没有发现。重起了几次居然都能正常工作,感觉匪夷所思。打开了好几年没有打开的STC89C52手册,一番查找,居然看到这样一段话:

原来,早在STC89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复位电路了,可笑的是,居然直到STC15, STC8, 姚老板还在用不需要复位电路这事作为卖点。而神奇的是:各种学习板,明明配的11.0592 晶振,还搞个复位电路,这又不是手机,居然也玩“堆料”?

网友G:
这个实验很有趣。 讨论很有帮助。

网友H(2021-12-30):
楼上的楼上你错了,问一句,如果没有硬件复位的设计,当你部署在外面的产品硬件崩溃了你怎么办?软件看门狗是没用的了,因为这时候硬件都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楼上你错了,问一句,如果没有硬件复位的设计,当你部署在外面的产品硬件崩溃了你怎么办?软件看门狗 ...

外部复位电路,不等于复位按键, 在评价对错之前,麻烦先了解前因后果。

网友I:
硬件复位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楼上你错了,问一句,如果没有硬件复位的设计,当你部署在外面的产品硬件崩溃了你怎么办?软件看门狗 ...

“软件看门狗”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跳转到0的那种软件实现的“看门狗”确实没用。如果是“软件控制的硬件看门狗”,还是要通过硬件复位来实现的,你的说法不正确。

网友J(2022-04-27):
引用 网友A:
STC15系列,不需要外部冷启动复位电路,RST脚只是用来接复位开关的,所以RST脚,不需要接电容,也不应该接 ...

大神说的对,顶一个!

网友A:
这个帖子, 居然又被挖坟挖出来了?
为了不要再有小白被误导, 我再加两句吧。

STC15系列,有完善的内部复位电路。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外面有卖STC89系列的最小系统板,上面有带复位电路的吧? 这个复位电路,内置到了单片机的内部,考虑到有人需要用到复位按键,所以,保留了RST引脚,让你可以接个开关按键复位。那么,相当于,复位电路的电容和电阻,封装在了单片机里面,而开关留在外面需要用户自备。

基于这点, 楼主的试验,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你买来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 STC89 的最小系统模块,然后尝试在正常工作的复位电路上再并联多大的电容和电阻,这个最小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STC15系列,RST引脚是可以做IO用的,默认情况下RST引脚是普通IO, 即便你设置为RST引脚不做IO用,上电的时候,RST引脚依然是IO,等到上电完成以后,才会把IO切换成RST引脚让你可以通过复位键复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非要闲着没事干,在RST引脚外面接一个电容+电阻,并且把RST引脚做IO用的选项禁用,而你的电容足够的大,充电时间足够的长……, 那么,当STC15系列单片机,上电完成,正常启动之后,通过设置,把RST引脚做复位的功能启用之后,因为电容足够大,充电还没有完成,所以单片机监测到RST引脚外部电平为高电平……,呵呵,单片机就复位了。然后,默认RST引脚是IO,会给IO置高电平,外部的电容又放电了,然后等内部复位完成再读外部电平,又复位,周而复始,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了……

所以,STC15系列官方手册上不管最小系统,还是下载电路,RST引脚都不会有复位电路!
最后提醒大家,STC15 及以上系列,绝对不要闲着没事干给它整一个所谓的“复位电路”出来!

网友K:
死机了 拔电源呗

网友L:
楼上介绍太详细了。我觉得用任何芯片细读手册都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M:
看文档吧,STC现在有高电平复位型号的单片机,也有低电平复位型号的单片机;要稳定复位外加个看门狗IC,不然复位不需要加其他东西,STC复位做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