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可调电源问题,调节电压时电流咋变的?恒流为标注电流吗?

楼主(2021-11-07):
可调压电源标注3-24V,2.5A,60W,调节电压时电流咋变的,恒为2.5A吗,比如调3.3v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烧毁,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
电源跟恒流源是不一样的
既然叫"电源",只要电压不超标,你就可以给任何单片机提供"电源"
2.5A是输出电流的能力,不是一直都是2.5A
电压调节好,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里的60W指的是最大输出功率,24V时输出最大2.5A,24*2.5=60W
一般我们使用的电压调节合适就对了。
比如使用3.3V,先调节好电压,最好用万用表测量确认下电压是否对,再给mcu上电。
有些电源有电流调节,这个是最大电流限制调节。

网友C:
电流大小和电压成正比,和负载电阻成反比。对于同一个负载来说,电压升高电流必然升高,电压降低,电流也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60W指的是最大输出功率,24V时输出最大2.5A,24*2.5=60W
一般我们使用的电压调节合适就对了。
比如 ...

懂了懂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电源跟恒流源是不一样的
既然叫"电源",只要电压不超标,你就可以给任何单片机提供"电源"
...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小和电压成正比,和负载电阻成反比。对于同一个负载来说,电压升高电流必然升高,电压降低,电流也降 ...

get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