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一帧数据的问题

楼主:
stc8a8k单片机,9600bps,11.0592
设置定时器为300us只接收了一字节数据
200us 100us都不行
两字节之间的延时到底是多少

网友A(2021-11-07):
不要截图
上传代码

网友B:
showtext函数是不是执行时间特别长,导致你错误的把他放在中断里面了???

网友C:
什么是: 一帧数据   ?

只看到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任何和 一帧数据 有关的代码。
然后,showtext 这个函数,放在串口中断里,真的不要紧么?不会把串口中断卡死?

再然后, 9600bps的定义知道么?  意思是: 1秒钟传送 9600 个位数据, 换句话说,传送1位,需要104us, 正常情况下,需要1ms 才能传送一个字节。你300us的定时中断,到底是想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