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里面的字符是啥意思啊?求指导

楼主(2021-11-07):
(图片)

网友A:
clk时钟线,dt是数据线,gn应该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时钟线,dt是数据线,gn应该是接地

哦哦,好的,感谢

网友B:
可以不用管GN,参考一下IIC协议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管GN,参考一下IIC协议呗。

不要误导别人,IIC总线必须要用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