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

楼主(2021-11-07):
18B20.c(1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
新手求助,谢谢大家
#include <reg52.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1^2;
sbit DQ=P1^4;

int readtemp=0;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Temperatur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3õê¼»ˉ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8);
  DQ = 0;
  delay(80);
  DQ = 1;
  delay(14);
  x=DQ;
  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dat>>=1;
      DQ = 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if(DQ){delay(1);DQ=1;}
         else{delay(5);DQ = 1;}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void)//¶áζè
{
unsigned char a=0,b=0;
unsigned int temp=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100);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100);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emp=((b*256+a)>>4);
return(temp);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1=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D′Ãüáîoˉêy
{
  RS=0;
        RW=0;
        E=0;
        P1=com;
        delay(5);
        E=1;
        E=0;
}

//********************************************************
void lcd_send(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n)
{
    //??:????i,??j,????,??????n
    unsigned char x=0;
    if(i==1)
    {writecom(0x80+j);}
    else
    {writecom(0x80+0x40+j);}
    for(x=0;x<n;x++)
    {
         writedat(str[x]);
        delay(150);
    }
//********************************************************

void initlcd()//3õê¼»ˉLCD1602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display()//ÏÔê¾oˉêy
{
        unsigned int temp0=0,temp1=0,temp2=0,i=0;
        temp0=readtemp/100;
        temp1=(readtemp%100)/10;
        temp2=readtemp%10;
        writecom(0x80);
        delay(5);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ritecom(0x80+0x40+5);
        delay(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void main()
{
        initlcd();
        while(1)
        {
         read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
        }
}

网友A:
lcd_send这个函数缺了最后结束的花括号。

网友B:
在123行底下加上一个反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