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四个电机怎么调整速度一致?

楼主(2021-11-07):
由于用充电宝供电,电流最高就2A多,每次停止后立马运行下一个指令充电宝就保护了。只能在每条指令后加延时0.5s来缓冲。现想做软启动,用单片机硬件PWM输出测试,发现四个电机开始运行及关闭时间都不一致,怎么调整PWM输出值,让四个电机开启及关闭保持一致?

网友A:
沙发。哈哈。STC8系列的单片机有高级的PWM,什么对称带死区控制的。好像适合你。有个建议。不要4个电机一起控制,控制两个不就简单多了。哈哈。具体我也不会。

网友B:
可以参考四轴飞行器如何控制它的四个旋翼。

网友C:
四个不好控制

网友D:
我理解你关心的不是开启和关闭一致,而是能否跑直线或准确拐弯,我是让它跑一段,然后看着粗调个参数,然后用码盘调,不过精度一般,特别是转弯的差动处理不好;打算用陀螺仪调,但一直没弄呢,你可以试试。另外买个1865电池盒代替充电宝吧,充电宝只能用于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E:
我觉得你不是开关时间不一致,同时开同时关就是一致的,你说的不一致是走着走着歪了吧!

网友F:
PWM根本就做不到一致,真想一致便宜方案用步进电机,不差钱用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不是开关时间不一致,同时开同时关就是一致的,你说的不一致是走着走着歪了吧!

我把占空比从0开始自加,观察电机,每个启动时间都不一致啊。那么跑偏就是必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你关心的不是开启和关闭一致,而是能否跑直线或准确拐弯,我是让它跑一段,然后看着粗调个参数,然后 ...

目的是想让其尽量走直线。但用PWM输出,连电机开启都不一致。比如有的电机到3v就开始转了,有的要到3.5v才开始转。那就一开始就先打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根本就做不到一致,真想一致便宜方案用步进电机,不差钱用伺服电机。

我的想法是先测出每个电机启动电压,也就是 每路的占空比,小车软启动就输送每路测出的占空比。之后电压提升过程中,那肯定转速也会有差异,再用码盘测速来做进一步调整。

网友G:
用步进电机的方案还是不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步进电机的方案还是不错的吧

没那么高要求啊,只是做个小车玩玩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的是想让其尽量走直线。但用PWM输出,连电机开启都不一致。比如有的电机到3v就开始转了,有的要到3.5v ...

其实有个隐含的事情,买TT电机时要调一下,选择一致性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占空比从0开始自加,观察电机,每个启动时间都不一致啊。那么跑偏就是必然的了。

由于每个电机生产的时候都会有差异,所以就算给的同样的电压或者PWM他们转的都会不一样,然后再加上轮子的等,所以导致走不直,最直接的办法加传感器,反馈调节PWM,也就是PID

网友H:
可以看看H桥的电路,控制两个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I:
可以通过pid算法控制,上电让电机的目标速度慢慢增加,等到你想要的速度之后就停止增加,主要是四个电机的减速比和型号完全一样比较好,实现电机速度和转向闭环,实现小车跑着直线也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H桥的电路,控制两个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H桥只是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控制车速是控制H桥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每个电机生产的时候都会有差异,所以就算给的同样的电压或者PWM他们转的都会不一样,然后再加上轮子 ...

PID还不明白,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通过pid算法控制,上电让电机的目标速度慢慢增加,等到你想要的速度之后就停止增加,主要是四个电机的 ...

PID看的我头晕

网友J:
你如果是为了走直线,最后还是靠修正,就算你能同时启动电机,就算你能让电机转速一样,由于轮子的摩擦力,车子重心的偏差,都会造成最后的跑偏,所以,还是要靠陀螺仪定向,发现偏右了,就让右侧轮子加速左侧轮子减速,偏左了,就左侧轮子加速右侧轮子减速,直升机不就是靠这个来修正的么?不然就打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如果是为了走直线,最后还是靠修正,就算你能同时启动电机,就算你能让电机转速一样,由于轮子的摩擦力, ...

陀螺仪,还来不及学到那步。现在主要让它同时启动,然后靠码盘测速粗略调整四个轮子的速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陀螺仪,还来不及学到那步。现在主要让它同时启动,然后靠码盘测速粗略调整四个轮子的速度。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就算转速一样了,轮子大小一样,线速度相同了,车子依然会跑偏,这和摩擦力,地面平整度,车子重心都有关系,甚至这东西你成功后,还要研究前束来达到在不控制方向的前提下,不物理跑偏。所以,在这个上面耗费太大的精力实际意义真的不大,有点无用功,不如先跳过,研究别的,腾出时间研究陀螺仪,电子指南针这些,后期进行路线修正,反而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