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按键s1按下一次,改变流水灯d1-d8流动方向一次

楼主(2021-11-07):
按键s1按下一次,改变流水灯d1-d8流动方向一次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编辑啊?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一下循环位移函数_crol_,_cror_

网友B:
很简单啊,设置一个标志位flag,按键按下去flag为1,检测到flag为1就反转流水灯,同时在反转程序里面flag再为0

网友C:
switch(i)
{
    case 0:
        //写一个灯的效果1
break;

    case 1:
  //写一个灯的效果2
break;
.....
case n:
  //写一个灯的效果n
break;
default:
i=0;
break;
}
按键按一次改变i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