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CU比较器做温控电路

楼主(2021-11-08):
STC8F2K16 没有ADC 只有比较器。其它IO口全部用掉。现留有一个P3.7做温控,负极也只能选择内部电源。

我把P3.7上的输出改一下,这样接法可行吗,因为共阳。

网友A:
C2需要放电IO口,然后根据电压上升时间推算NTC阻值。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用比较器做电压表的帖子,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294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用比较器做电压表的帖子,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2949-1.ht ...

我想了解,我上面接法可不可行,之前用ADC做过。程序写过,就是硬件没基础,现在用比较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需要放电IO口,然后根据电压上升时间推算NTC阻值。

上图接法可行,用内部电压,没有外部IO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我上面接法可不可行,之前用ADC做过。程序写过,就是硬件没基础,现在用比较器做。

不可行

楼主:
文档是这样的

网友C:
在价钱上
STC8F并没有太多的优势,为什么不用有ADC单片机呢?
理论上是可以用比较器"大概的"代替ADC使用的,我试过,但实际搞起来没多久,我直接就删除代码,然后去马云家下单一个带ADC的单片机了
不管你是只当比较,还是当ADC来进行温度控制,都是很麻烦的,特别是STC的比较器,看半天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可能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现在的电路,只是比较P3.7 和 内部电压哪个高,有什么用么?
你不测量具体电压,是没有办法实现温控的。

比较器测量电压,最少你要有2个IO,一个是比较器正极,一个是控制IO, 不然是没有办法测量电压的。

网友D:
用比较器完全可以做温控器。只是调试有点费事。如果在临界点不稳定,可以将其所控制的输出脚信号通过MΩ级电阻对输入端加弱正反馈解决。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价钱上
STC8F并没有太多的优势,为什么不用有ADC单片机呢?
理论上是可以用比较器"大概的"代替ADC使用的, ...

功能是我强加的,本来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的电路,只是比较P3.7 和 内部电压哪个高,有什么用么?
你不测量具体电压,是没有办法实现温控 ...

我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水循坏制冷片,怕干烧,我让他50度停止供电。不用显示温度,只需要IO反回一个值,判断。芯片只剩一个IO 比较器+端。有没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比较器完全可以做温控器。只是调试有点费事。如果在临界点不稳定,可以将其所控制的输出脚信号通过MΩ级 ...

一个水循坏制冷片,怕干烧,我让他50度停止供电。不用显示温度,只需要IO反回一个值,判断。芯片只剩一个IO 比较器+端。求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水循坏制冷片,怕干烧,我让他50度停止供电。不用显示温度,只需要IO反回一个值,判断。芯片只剩一个 ...

如果定值判断, 那么,确实可以用这个电路。但是电阻要配好。

你需要先算出 温感 50度时的电阻。 串联分压电阻  分压到 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的临界点。那么比较器就会因为你温感的电阻变化,发生跳变,实现你的目的。

楼主:
大哥帮我看看
查表10K NTC  50度 阻值在3.587K  内部参考电压1270~1410mA ,取1400mA,NTC接5V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是不可能1.4V的, STC8系列内部参考电压基本是1.19V上下 最好还是在单片机上差清楚,不然你定的50度,最后水烧干了都没断电。

假定内部参考电压,1.2V   NTC10K 在50度状态下是3.6K (实际应该3.596K 但是绝对有误差取整比较省力)我们拿 3.6*5/1.2-3.6 = 11.4K   所以,NTC接GND, 串11.4K电阻到5V, 连接比较器,你的图,要把NTC和分压电阻互换,去掉R3这个限流电阻,    11.4K电阻接VCC 足够安全了,R3会让值变化,所以不要,104的电容需要保留,不然比较器会跳得欢,条件许可的话,电容换成334,或105更好。 那么比较器只要结果 + 极 低于内部参考电压 就说明高于50度, +极高于参考电压  说明温度低于50度。 就这样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是不可能1.4V的, STC8系列内部参考电压基本是1.19V上下 最好还是在单片机上差清楚,不然你定 ...

好的,感谢那个电压输错了,我把程序写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是不可能1.4V的, STC8系列内部参考电压基本是1.19V上下 最好还是在单片机上差清楚,不然你定 ...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09"]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719"]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642C54C06CBC2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1.094"]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016"]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24.000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0.250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2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内部参考电压: 1345 mV (参考范围: 1270~1410mV)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20年7月1日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642C54C06CBC2

  单片机型号: STC8F2K16S2
  固件版本号: 7.3.10U

  . 用户设定频率: 24.000MHz
  . 调节后的频率: 24.000MHz
  . 频率调节误差: 0.000%

操作成功 !(2021-11-09 21:43: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重新握手 ... 成功                        [0.109"]
当前的波特率: 115200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0.719"]

所以,你的参考电压是 1.345V ,你就按照这个来计算,
按:3.6*5/1.345-3.6 = 9.78K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9.7K,或9.8K 电阻,如果手头正好没有的话,用10K和470K电阻并联,差不多就是 9.79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的参考电压是 1.345V ,你就按照这个来计算,
按:3.6*5/1.345-3.6 = 9.78K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

用个10K了,要求不高,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个10K了,要求不高,谢谢你

不谢, 记得,10K电阻放上面,NTC放下面, 电容最好加到105, R3去掉。 P3.7 高阻模式。

如条件许可:
100K电阻(当然98K电阻更好) + 100K的NTC + 104的电容 ,效果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