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按键控制程序调试

楼主(2021-11-08):
就是想做一个按键控制几个LED灯的程序,一个按键控制8个LED,按键按一次,第一个灯亮,并延时熄灭,按键按两次第二个灯亮,并延时熄灭,以此类推,当累计到第八次时,全灭,第九次又回到第一个灯亮,重新累计。下面是自己写的,就只有第一次会亮,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key1 = P3^4;
sbit key2 = P3^5;
sbit key3 = P3^6;
sbit key4 = P3^7;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P1=0xff;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led1=0;
                                delay(5000);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led2=0;
                                delay(50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9;y>0;y--);
}

网友A:
逻辑有些许不清晰

是连续按2次(较短时间内)、

还是
开始
按第1次、亮LED1、延时熄灭
按第2次、亮LED2、延时熄灭
..........
按第8次、亮LED8、延时熄灭
按第9次、没动作
循环至“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些许不清晰

是连续按2次(较短时间内)、

就是按一次延时熄灭,如果再按一次,那就是两次,那么就第二个灯亮,然后延时熄灭,且每个灯延时时间不一样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 = P3^4;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char cnt = 0;
    P1=0xff;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10);
          if(key1 == 0)
          {
              if(++cnt==9)
                  cnt = 0;
              P1 = ~(0X0001 << cnt)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9;y>0;y--);
}

网友C:
unsigned long int g_timeMs = 0;                //做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ime[8][2] = {};                //这里为你每个灯要延时的时间  8个灯  2前面为要延时的时间   后面那个为按下的时间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1ms
        key_init();
        led_init();
        while(1)
        {
                if(key_scan() == true)  //按键检测是否按下  按下返回true
                {
                        key_value++;
                        Time[key_value][1] = g_timeMs;  //保存按下的时间
                        //开相应的灯
                }
                //下面进行轮询查询时间
                for(char i = 0;i<8;i++)
                {
                        if(Time[i][0]< (g_timeMs - Time[i][1])) //亮的时间到了
                        {
                                //关闭相对应的灯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g_timeMs++;
}

仅做参考,这样不需要硬延时,亮的时间可以随意定,只要不是太大就可以了,只提供此思路,直接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出现g_timeMs越界的问题,不过一般自己玩还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程序缺少while(1),没有while(1)的程序只能运行一次

网友C:
unsigned long int g_timeMs = 0;                //做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Time[8][2] = {};                //这里为你每个灯要延时的时间  8个灯  2前面为要延时的时间   后面那个为按下的时间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1ms
        key_init();
        led_init();
        while(1)
        {
                if(key_scan() == true)  //按键检测是否按下  按下返回true
                {
                        key_value++;
                        Time[key_value][1] = g_timeMs;  //保存按下的时间
                        //开相应的灯
                }
                //下面进行轮询查询时间
                for(char i = 0;i<8;i++)
                {
                        if(Time[i][0]< (g_timeMs - Time[i][1])) //亮的时间到了
                        {
                                //关闭相对应的灯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g_timeMs++;
}

大致就这样吧  可以随便设置要亮的时间,不过要考虑g_timeMs越界的问题,但是自己玩玩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毕竟要越界还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网友E:
你说: 一个按键控制8个LED,按键按一次,第一个灯亮,并延时熄灭,以此类推,当累计到第八次时,全灭,

疑惑:8个灯 第一 第一个灯亮灭, 第8次不是应该 第八个灯  亮  灭?  怎么变全灭了? 到底应该以什么,怎么  “推” ? 是当中某一次亮两个灯?还是第八个灯另有用途? 还是把全灭 推后到 第9次??

你又说: 第九次又回到第一个灯亮,重新累计。
疑问: 到底还要不要有全灭这个挡位? 全灭这个档位到底如何设计? 前面8个灯都亮 然后灭了, 在这个时候按第九次 究竟应该如何体现(本来就全灭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 一个按键控制8个LED,按键按一次,第一个灯亮,并延时熄灭,以此类推,当累计到第八次时,全灭,

...

不好意思,这里应该是第九次全灭,我弄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里应该是第九次全灭,我弄错了

全灭这个档位到底如何设计? 前面8个灯都亮 然后灭了, 在这个时候按第九次 究竟应该如何体现(本来就全灭着……)?

网友F:
没有主循环while(1),给你改好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 = P3^4;
uint i,j;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P1=~(0x01<<i);
                                delay(1000);
                                i=++i%8;
                        }
                }
                P1=0xff;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