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数码管菜单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高位为0不显示)

楼主(2021-11-08):
基于吴坚鸿与祁绪电子程序修改

#include "REG52.H"
#define const_voice_short 40 //蜂鸣器短叫的持续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1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3 2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void initial_myself();
void initial_peripheral();
void delay_short(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void dig_hc595_drive(unsigned char ucDigStatusTemp16_09,unsigned char ucDigStatusTemp08_01);
void display_drive();//显示数码管字模的驱动函数
void display_service();//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

void T0_time();//定时中断函数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放在定时中断里
sbit key_sr1=P1^0;
sbit key_sr2=P1^1;
sbit key_sr3=P1^2;
sbit beep_dr=P2^7;//蜂鸣器的驱动 IO 口
sbit led_dr=P3^5;//作为中途暂停指示灯 亮的时候表示中途暂停
sbit dig_hc595_sh_dr=P2^3; //数码管的 74HC595 程序
sbit dig_hc595_st_dr=P2^4;
sbit dig_hc595_ds_dr=P2^5;
sbit hc595_sh_dr=P2^0;//LED 灯的 74HC595 程序
sbit hc595_st_dr=P2^1;
sbit hc595_ds_dr=P2^2;
unsigned char ucKeySec=0;//被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2=0;//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3=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3=0;//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VoiceCnt=0;//蜂鸣器鸣叫的持续时间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DigShowTemp=0;//临时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ucDisplayDriveStep=1;//动态扫描数码管的步骤变量
unsigned char ucWd1Update=1;//窗口 1 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ucWd2Update=0;//窗口 2 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ucWd3Update=0;//窗口 3 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ucWd4Update=0;//窗口 4 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ucWd=1;//本程序的核心变量,窗口显示变量。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

unsigned int uiSetData1=999;//本程序中需要被设置的参数 1
unsigned int uiSetData2=99;//本程序中需要被设置的参数 2
unsigned int uiSetData3=9;//本程序中需要被设置的参数 3
unsigned int uiSetData4=1;//本程序中需要被设置的参数 4

//根据原理图得出的共阴数码管字模表
code unsigned char dig_table[]=
{
0x3f, //0 序号 0
0x06, //1 序号 1
0x5b, //2 序号 2
0x4f, //3 序号 3
0x66, //4 序号 4
0x6d, //5 序号 5
0x7d, //6 序号 6
0x07, //7 序号 7
0x7f, //8 序号 8
0x6f, //9 序号 9
0x00, //无 序号 10
0x40, //- 序号 11
0x73, //P 序号 12
};
code unsigned char dig[]={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ucDigDot[8];//要显示的8个小数点
unsigned char ucDigShow[8];//要显示的8个数字
void main()
{
        initial_myself();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display_service();//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
        }
}
void display_service() //显示的窗口菜单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switch(ucWd) //本程序的核心变量,窗口显示变量。类似于一级菜单的变量。代表显示不同的窗口。
        {
        case 1: //显示 P--1 窗口的数据
                if(ucWd1Update==1) //窗口 1 要全部更新显示
                {
                        ucWd1Update=0;//及时清零标志,避免一直进来扫描
                  ucDigShow[7]=12;//第 8 位数码管显示 P
                        ucDigShow[6]=11;//第 7 位数码管显示-
                        ucDigShow[5]=1;//第 6 位数码管显示 1
                        ucDigShow[4]=10;//第 5 位数码管显示无
                        temp=uiSetData1;
                        for(i=0;i<4;i++)//分解数字
                        {
                        ucDigShow[i]=temp%10;
                  temp=temp/10;
                        }
                                for(i=3;i>=1;i--)                //高位为0不显示
                        {
                                if( ucDigShow[i]==0)
       ucDigShow[i]=10;
                                else break;
                        }
                } break;
        case 2: //显示 P--2 窗口的数据
                if(ucWd2Update==1) //窗口 2 要全部更新显示
                {
                        ucWd2Update=0;//及时清零标志,避免一直进来扫描
                ucDigShow[7]=12;//第 8 位数码管显示 P
                        ucDigShow[6]=11;//第 7 位数码管显示-
                        ucDigShow[5]=2;//第 6 位数码管显示 1
                        ucDigShow[4]=10;//第 5 位数码管显示无
                                temp=uiSetData2;
                        for(i=0;i<4;i++)//分解数字
                        {
                        ucDigShow[i]=temp%10;
                  temp=temp/10;
                        }
                        for(i=3;i>=1;i--)                        //高位为0不显示
                        {
                                if( ucDigShow[i]==0)
       ucDigShow[i]=10;
                                else
            break;
                        }

                }break;
        case 3: //显示 P--3 窗口的数据
                if(ucWd3Update==1) //窗口 3 要全部更新显示
                {
                        ucWd3Update=0;//及时清零标志,避免一直进来扫描
                        ucDigShow[7]=12;//第 8 位数码管显示 P
                        ucDigShow[6]=11;//第 7 位数码管显示-
                        ucDigShow[5]=3;//第 6 位数码管显示 1
                        ucDigShow[4]=10;//第 5 位数码管显示无
                        temp=uiSetData3;
                        for(i=0;i<4;i++)
                        {
                        ucDigShow[i]=temp%10;
                  temp=temp/10;
                        }
                if(uiSetData3<1000)
                        {
                          ucDigShow[3]=10;
                          if(uiSetData3<100)
                          {
                            ucDigShow[2]=10;
                                  if(uiSetData3<10)
                            {
                            ucDigShow[1]=10;
                            }
                          }
                        }
                }break;
        case 4: //显示 P--4 窗口的数据
                if(ucWd4Update==1) //窗口 4 要全部更新显示
                {
                        ucWd4Update=0;//及时清零标志,避免一直进来扫描
                  ucDigShow[7]=12;//第 8 位数码管显示 P
                        ucDigShow[6]=11;//第 7 位数码管显示-
                        ucDigShow[5]=4;//第 6 位数码管显示 1
                        ucDigShow[4]=10;//第 5 位数码管显示无
                        temp=uiSetData4;
                        for(i=0;i<4;i++)
                        {
                        ucDigShow[i]=temp%10;
                  temp=temp/10;
                        }
                if(uiSetData4<1000)
                        {
                          ucDigShow[3]=10;
                          if(uiSetData4<100)
                        {
                          ucDigShow[2]=10;
                                  if(uiSetData4<10)
                        {
                          ucDigShow[1]=10;
                        }}}

                }break;
        }
}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放在定时中断里
{
        if(key_sr1==1)//IO 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else if(ucKeyLock1==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1++;//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1;//触发 1 号键
                }
        }
        if(key_sr2==1)//IO 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2=0;//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2=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else if(ucKeyLock2==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2++;//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2>const_key_time2)
                {
                        uiKeyTimeCnt2=0;
                        ucKeyLock2=1;//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2;//触发 2 号键
                }
        }
        if(key_sr3==1)//IO 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3=0;//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3=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此行非常巧妙,是我实战中摸索出来的。
        } else if(ucKeyLock3==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3++;//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3>const_key_time3)
                {
                        uiKeyTimeCnt3=0;
                        ucKeyLock3=1;//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3;//触发 3 号键
                }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switch(ucKeySec)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加按键 对应朱兆祺学习板的 S1 键
                switch(ucWd) //在不同的窗口下,设置不同的参数
                {
                        case 1:
                               uiSetData1++;
                        if(uiSetData1>9999) //最大值是 9999
                        {
                                uiSetData1=9999;
                        }
                        ucWd1Update=1;//窗口 1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2:
                                        uiSetData2++;
                        if(uiSetData2>9999) //最大值是 9999
                        {
                                uiSetData2=9999;
                        }
                        ucWd2Update=1;//窗口 2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3:
                                        uiSetData3++;
                        if(uiSetData3>9999) //最大值是 9999
                        {
                                uiSetData3=9999;
                        }
                        ucWd3Update=1;//窗口 3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4:
                                        uiSetData4++;
                        if(uiSetData4>9999) //最大值是 9999
                        {
                                uiSetData4=9999;
                        }
                        ucWd4Update=1;//窗口 4 更新显示
                        break;
                }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按键声音触发,滴一声就停。
                ucKeySec=0;//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致触发
                break;
                case 2:// 减按键 对应朱兆祺学习板的 S5 键
                switch(ucWd) //在不同的窗口下,设置不同的参数
                {
                        case 1:
                        uiSetData1--;
                        if(uiSetData1>9999)
                        {
                                uiSetData1=0;//最小值是 0
                        }
                        ucWd1Update=1;//窗口 1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2:
                        uiSetData2--;
                        if(uiSetData2>9999)
                        {
                                uiSetData2=0;//最小值是 0
                        }
                        ucWd2Update=1;//窗口 2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3:
                        uiSetData3--;
                        if(uiSetData3>9999)
                        {
                                uiSetData3=0;//最小值是 0
                        }
                        ucWd3Update=1;//窗口 3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4:
                        uiSetData4--;
                        if(uiSetData4>9999)
                        {
                                uiSetData4=0;//最小值是 0
                        }
                        ucWd4Update=1;//窗口 4 更新显示
                        break;
                }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按键声音触发,滴一声就停
                ucKeySec=0;//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致触发
                break;
                case 3:// 切换窗口按键
                ucWd++;//切换窗口
                if(ucWd>4)
                {
                        ucWd=1;
                }
                switch(ucWd) //在不同的窗口下,在不同的窗口下,更新显示不同的窗口
                {
                        case 1:
                                ucWd1Update=1;//窗口 1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2:
                                ucWd2Update=1; //窗口 2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3:
                                ucWd3Update=1;//窗口 3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4:
                                ucWd4Update=1;//窗口 4 更新显示
                        break;
                }
                uiVoiceCnt=const_voice_short;//按键声音触发,滴一声就停。
                ucKeySec=0;//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致触发
                break;
        }
}
void display_drive() //显示驱动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witch(i)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ucDigShowTemp=dig_table[ucDigShow[i]];
                if(ucDigDot[i]==1)
                {
                        ucDigShowTemp=ucDigShowTemp|0x80;//显示小数点
                }
                dig_hc595_drive(ucDigShowTemp,dig[i]);
                break;
        }
        i++;
        i=i%8;
}
//数码管的 74HC595 驱动函数
void dig_hc595_drive(unsigned char ucDigStatusTemp16_09,unsigned char ucDigStatusTemp08_01)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TempData;
        dig_hc595_sh_dr=0;
        dig_hc595_st_dr=0;
        ucTempData=ucDigStatusTemp16_09;//先送高 8 位
        for (i=0;i<8;i++)
        {
                if(ucTempData>=0x80)dig_hc595_ds_dr=1; else dig_hc595_ds_dr=0;
                dig_hc595_sh_dr=0;//SH 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short(1);
                dig_hc595_sh_dr=1;
                delay_short(1);
                ucTempData=ucTempData<<1;
        }
        ucTempData=ucDigStatusTemp08_01;//再先送低 8 位
        for (i=0;i<8;i++)
        {
                if(ucTempData>=0x80)dig_hc595_ds_dr=1; else dig_hc595_ds_dr=0;
                dig_hc595_sh_dr=0;//SH 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short(1);
                dig_hc595_sh_dr=1;
                delay_short(1);
                ucTempData=ucTempData<<1;
        }
        dig_hc595_st_dr=0;//ST 引脚把两个寄存器的数据更新输出到 74HC595 的输出引脚上并且锁存起来
        delay_short(1);
        dig_hc595_st_dr=1;
        delay_short(1);
        dig_hc595_sh_dr=0;//拉低,抗干扰就增强
        dig_hc595_st_dr=0;
        dig_hc595_ds_dr=0;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F0=0;//清除中断标志
        TR0=0;//关中断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if(uiVoiceCnt!=0)
        {
                uiVoiceCnt--;//每次进入定时中断都自减 1,直到等于零为止。才停止鸣叫
                beep_dr=0;//蜂鸣器是 PNP 三极管控制,低电平就开始鸣叫

        } else
        {
                beep_dr=1;
        }
        display_drive();//数码管字模的驱动函数
        TH0=0xfe;//重装初始值(65535-500)=65035=0xfe0b
        TL0=0x0b;
        TR0=1;//开中断
}
void delay_short(unsigned int uiDelayshort)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4-08-14):
case 1:
                               uiSetData1++;
                        if(uiSetData1>9999) //如果最大值是大于 9999
                        {
                                uiSetData1=0; //那么清零重新开始
改一下,不然到达9999就累计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