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N2003D和TC1508S控制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21-11-08):
请问ULN2003D和TC1508S控制步进电机的区别?或者还有哪些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集成模块,区别又在哪里?新手刚学,很多都不太懂。

网友A:
建议直接看参数。。。。既然是新手,就搞懂其中一款先,如ULN2003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看参数。。。。既然是新手,就搞懂其中一款先,如ULN2003先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点数电知识,不过也只是学到译码器那边。毕业之后一直从事PLC行业的事情,所以基本忘记了,最近老板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所以我就再看看。我们那个时候学的还是汇编语言。C也没有学过。但是汇编很麻烦。

网友B:
区别很大,爪极式 用 ULN2003 的多,

网友C:
2003只能驱动6线四相步进电机,TC1508是双极性可以驱动四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3只能驱动6线四相步进电机,TC1508是双极性可以驱动四线电机。

六线是不是A+ A- B+ B- C+ C-这种?四线是不是就是A+ A- B+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很大,爪极式 用 ULN2003 的多,

啥是爪极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线是不是A+ A- B+ B- C+ C-这种?四线是不是就是A+ A- B+ B-?

四线就是A+ A- B+ B-
六线是不是A+ A-以及两者中间抽头AC, B+ B-以及中间抽头BC。
如果把中间抽头悬空,六线电机自动变成四线。

但不管六线四线,两个片子都只能驱动玩具级台架号28以及部分35电机。稍微大一些的步进电机都是电流驱动的,两个片子都不能用,或者能用但是转的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就是A+ A- B+ B-
六线是不是A+ A-以及两者中间抽头AC, B+ B-以及中间抽头BC。
如果把中间抽头悬空 ...

那如果我想驱动42和57的电机应该有什么集成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驱动42和57的电机应该有什么集成块呢?

最基本的是L297+L298,或者搜“步进电机驱动器”,现在的片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是L297+L298,或者搜“步进电机驱动器”,现在的片子太多了。

那这些片子那些比较好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些片子那些比较好用呢

根据电机挑片子。

网友D:
我建议直接用配套电机的驱动器。控制也方便。只有4根线。一个信号,一个方向,一个使能。一个公共线。
大一点的步进电机电流是很大的,电压也是很高的。你不只是挑片子,还要设计电路,要设计电流电压细分。
得不偿失。我认为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机挑片子。

关键是自己对有什么片子都不熟悉怎么根据电机挑片子呢?哎,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直接用配套电机的驱动器。控制也方便。只有4根线。一个信号,一个方向,一个使能。一个公共线。
大 ...

我目前就是用的驱动器,但是目前老板说要缩小体积。目前是PLC+步进驱动器的形式。他想换成单片机的形式。

网友D:
有小的步进电机带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小的步进电机带驱动器的。

关键是电机已经选好了 因为小电机没有那么大的扭力 负载也比较重 所以只能用对应型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了 但是做的就比较大 但是我看单片机做的驱动器或者为控制核心的就可以做的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机挑片子。

还有大佬我想问一下 那种搭载系统有什么好处 比如win 或者liunx系统 什么情况下需要搭载系统呢?直接烧录程序不就能控制了吗?

网友D:
这东西小小的才18元,多简单。
非要自己设计一个。只能说时间很多。
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自己对有什么片子都不熟悉怎么根据电机挑片子呢?哎,难。

你的电机型号,台架号?电流?电压?什么都不说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型号,台架号?电流?电压?什么都不说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

台架号 我不知道是什么 额定电流最大的那个3A,相电压3.3V 不好意思 新手,之前一直玩PLC的

楼主: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 控制42电机的

网友D:
TB6600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当然还有别的型号,百度搜一下。
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架号 我不知道是什么 额定电流最大的那个3A,相电压3.3V 不好意思 新手,之前一直玩PLC的

那就是3A,你买3A的细分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3.3V不用管,1.2V的步进电机我都用48V来驱动,只要满足电流即可,电压越高运动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6600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当然还有别的型号,百度搜一下。
你可以研究一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6600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当然还有别的型号,百度搜一下。
你可以研究一下。

而且 我发现有的会加铝合金的散热片 这种是因为电流过大发热厉害才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3A,你买3A的细分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3.3V不用管,1.2V的步进电机我都用48V来驱动,只要满足 ...

我发现有的会加铝合金的散热片 这种是因为电流过大发热厉害才装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有的会加铝合金的散热片 这种是因为电流过大发热厉害才装的吗?

你说的是驱动器,我说的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驱动器,我说的是电机。

对啊 就是根据电机做一个类似驱动器的形式嘛 然后还要有主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 就是根据电机做一个类似驱动器的形式嘛 然后还要有主控芯片

你先随便买个3A的驱动器,然后实际做东西,如果嫌速度不够,就买高电压的驱动器,保证3A限流即可,不要考虑3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随便买个3A的驱动器,然后实际做东西,如果嫌速度不够,就买高电压的驱动器,保证3A限流即可,不要考 ...

其实 我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仪器需要控制3个步进电机还需要搭载一个RS232的串口通信来和触摸屏通信 3个电机都是A+ A- B+ B-的这个形式 最大的电机是一个57的3A的 还有一个是42的2-3A左右 还有一个35的电机1A 主控芯片我最好还能接受高频率的反馈信号 因为想给步进电机加一个编码器做反馈 做一个闭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 我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仪器需要控制3个步进电机还需要搭载一个RS232的串口通信来和触摸屏通信 3个电机 ...

先转起来再说。另外步进电机搞闭环没意义,都丢步了说明机械上出大麻烦了,用电子这边补回来很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转起来再说。另外步进电机搞闭环没意义,都丢步了说明机械上出大麻烦了,用电子这边补回来很可笑。

不是你这样理解的,在我们PLC领域是这样的,由于设备在外部工作环境恶劣,干扰大的情况下会丢脉冲,那么编码器实际反馈回来的,脉冲数和你PLC发送的脉冲数不相等,所以在程序里可以比较然后补偿。缺多少个补多少个脉冲数,然后再比较,少了,再补!如此反复这样就可以避免丢脉冲的情况了。你说的丢步应该是指机械上阻力过大,或者做垂直运动的时候受重力影响丢步的情况吧。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也是你必须做的,也是最靠谱的:读通每一个你所问的芯片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6600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当然还有别的型号,百度搜一下。
你可以研究一下。

大佬 如果我选的芯片的额定输出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 那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