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ch340向89c52rc的板子一直是检测目标单片机中

楼主(2021-11-08):
大佬们能不能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文件,好奇怪

网友A:
340 不是 12 的晶振么?

网友B:
    1、单片机TXD和CH340之间串联R11电阻选择1K可以减低下阻值试试。
    2、单片机这部分冷启动下载如何实现的要检查下,同时要满足单片机冷启动时ch340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正常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单片机可以切断电源但串口电路必须是一直通电的,也就是说串口电路的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是不能直接并联的;
第一步,确保电脑正确安装了驱动;你是用STC单片机的,如果串口不正常,点击下载STC-ISP软件会提醒,所以可以确定串口驱动已经正常。
第二步,短接CH340的2和3脚,用串口助手自收自发测试一下CH340是否正常工作,自收自发不正常就检查CH340(每片集成块的VCC对GND最好并一个104的电容)。
第三步,测单片机不加电时VCC的电压(串口要连接),你的电路虽然按STC官网介绍的加了二极管和电阻,但这并不能阻止电流通过串口倒灌到单片机引起单片机不能完全断电,如果单片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还有3V以上的电压,那就在单片机VCC与GND之间并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将泄漏的电流消耗掉。

网友D:
1,点击下载后,单片机要冷启动,即:断电后再上电。
2,ALE要高电平,(上拉到VCC)
3,R11电阻要300R,(1K是针对老版本的PL2302设计的电阻)
4,ISP下载软件一定要选对型号,STC89C52, 和 STC89C52RC 这两个型号是完全不通用的,千万不能选错。

网友E:
用一坨锡把rxd和txd连接起来,发送个数据试试,看看能不能回传

网友F:
我看CH340的供电是VCC,应该是和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吧?这样单片机冷启动时CH340就断电了,当然不行。单片机断电时CH340必须是一直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