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IAR程序调试遇到这个问题指点下,实在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
这个问题搞了一下午了,把判断条件改为if(BitCnt==6)都可以控制SDA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A(2021-11-08):
自己顶一下,别沉!

网友B:
似乎是仿真器故障,你搜下你用的仿真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仿真器故障,你搜下你用的仿真器吧。

编译器问题,换了台电脑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问题,换了台电脑好了

IAR是个很厉害的公司,他的编译器效率非常高,比如EWARM编译出来的代码比ARM亲儿子Realview的代码小得多,运行起来也快得多,基本上它做哪个平台的编译器就能做到最好。

但是,据说IAR STM8编译器做的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