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两个以上串口同时使用

楼主(2021-11-08):
需要用到两个串口通信,找了比较多的资料,没能够使得同时使用(可以宏定义 分别调用),例如,串口1是与openmv进行通信,串口2与蓝牙进行通信,两个串口不能够共存

他的宏定义

他的宏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中断实现调用吗?还是?麻烦您看一 那个图片,刚入手32,还有好多不懂,望指教

你取搜一下WIFI例程,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串口和WIFI模块通讯,一个串口和电脑通讯。你搜蓝牙例程也一样,一个和蓝牙通信,一个电脑通信。你怎么会搜不到呢。

网友B:
我最多用STM32F091做过同时用8个串口,你怎么两个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多用STM32F091做过同时用8个串口,你怎么两个都用不了?

是用中断实现调用吗?还是?麻烦您看一 那个图片,刚入手32,还有好多不懂,望指教

网友C:
肯定是可以共用的,找自己程序的问题吧,耐心一点,初学者提高会很快的,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D:
无论是用中断还是用DMA,都可以共用的,没听说过无法公用的,DMA的话只要通道不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E:
只要不冲突使用,单片机有几个都可以使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看看是不是引脚选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可以共用的,找自己程序的问题吧,耐心一点,初学者提高会很快的,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谢谢 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是用中断还是用DMA,都可以共用的,没听说过无法公用的,DMA的话只要通道不冲突就可以了。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G(2023-05-25):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