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io烧录卡死,一直卡在这个cycling power

楼主(2021-11-08):
编译没问题,但是烧不进板子里去,一直卡在这个cycling power
板子是网上买的开发板,芯片是stc89c516rd

网友A:
你按开关了没? 要关掉再开才能进入下载状态

网友B(2023-01-07):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我自己通过命令调用stcgal下载程序是可以成功的,所以问题就出在了pio对stcgal的使用上。我通过修改如下文件后解决了问题:
(将 -a 注释掉)

文件所在的位置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可以解决。

网友C(2023-07-28):
太感谢了,翻遍全网终于看到大佬的教程把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D(2024-07-2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我自己通过命令调用stcgal下载程序是可以成功的,所以问题就出在了pio对stcgal ...

太牛了大佬  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E:
太牛了哥 你是全网唯一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