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有个电源脚位焊接断了,还能使用吗?

楼主(2021-11-08):
急!!STM32F103RCT6芯片有个电源(3.3v和GND)脚位焊接断了,还能使用吗

网友A:
飞线出来接上试试?

网友B:
应该不能用了。。。。。。

网友C:
电源是一定要用的要是io还有可能换,有人说飞线那样会烧的几率比较大,建议不要加外设飞线检测一下没问题用胶封上在用,不然会烧毁其它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