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寄存器T24M_ADDR和T22M1184_ADDR如何读取?

楼主(2021-11-08):
根据手册上写的地址去读, 读出来都是FF

根据STC-ISP的提示, 勾选了"在程序区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再下载, 再读这些地址的值, 还是FF

手册里给的地址不对?

有没有谁成功读过这两个值的? 我想在程序里直接切换到对应的频率, 而不是通过ISP烧录去更新

网友A:
读过,正好前面再做实验,用的又刚好是 8A8K 就顺便再读了一次。

如图:

网友B:
在STCISP软件中,可尝试选择Flash空白区域的填充值为00

楼主:
多谢回复. 我又试了一遍, 好像还是不行, 奇怪是我的代码不对, 还是下载的配置不对? 还是这个芯片版本的差异?
下载配置能否往下拉一点截个屏看看完整的? 还有芯片版本是多少? 我这个是7.3.12U, 这个是比较近期的版本

测试代码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tatic const char hexTable[16] = { '0','1','2','3','4','5','6','7','8','9','A','B','C','D','E','F'};

void timer_init()
{
    // [  BAH,0,0x00]: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2
    P_SW2      = 0x80;
    // [  D6H,0,0x00]: 定时器2高字节
    T2H        = 0xFF;
    // [  D7H,0,0x00]: 定时器2低字节
    T2L        = 0xD0;
    // [  BAH,0,0x00]: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2
    P_SW2      = 0x00;
    // [  87H,0,0x30]: 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 0xB0;
    // [  8EH,0,0x01]: 辅助寄存器
    AUXR       = 0x15;
}

void uart_init()
{
    // [  98H,0,0x00]: 串口1控制寄存器
    SCON       = 0x50;
    // [  87H,0,0x30]: 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 0xB0;
    // [  8EH,0,0x01]: 辅助寄存器
    AUXR       = 0x15;
}

void PrintString(u8 *str)
{
  while (*str != '\0')
  {
    SBUF = *str;
    while(!TI);
    TI = 0;     /* clear */
    str++;
  }
}

void PrintChar(u8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PrintHex(u8 hex)
{
    PrintChar(hexTable[hex >> 4]);
    PrintChar(hexTable[hex & 0xF]);
}

void Delay100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13;
        j = 53;
        k = 22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1, t2, t3, t4;
  unsigned int pos;
  t1 = (char code *)0xFDF3;
  t2 = (char code *)0xFDF4;
  t3 = (char code *)0xFDF5;
  t4 = (char code *)0xFDF7;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timer_init();
  uart_init();

  while(1)
  {
    PrintHex(IRTRIM);
    PrintChar(0x20);
    PrintHex(t1);
    PrintChar(0x20);
    PrintHex(t2);
    PrintChar(0x20);
    PrintHex(t3);
    PrintChar(0x20);
    PrintHex(t4);
    PrintChar(0x20);

    pos = 0xFDF3;
    for(i = 0; i < 13; i++)
    {
      PrintHex((char code *)pos);
      pos++;
    }
    PrintChar(0x20);
    PrintString("\r\n");
    Delay1000ms();
  }
}

烧录的日志

Current H/W Option:
  . ISP-IRC frequency: 24.110MHz
  . IRC frequency: 22.124MHz
  . Wakeup Timer frequency: 34.250KHz
  . Oscillator gain is HIGH
  . Do not detect the level of P3.2 and P3.3 next download
  . Power-on reset, use the extra power-on delay
  . RESET pin behaves as IO pin
  . Reset while detect a Low-Voltage
  . Thresh voltage level of the built-in LVD : 2.20 V
  . Hardware do not enable Watch-Dog-Timer
  . Watch-Dog-Timer pre-scalar : 256
  . Watch-Dog-Timer stop count in idle mode
  . Program can modify the Watch-Dog-Timer scalar
  . Erase user EEPROM area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ontrol 485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heck user password next download
  . TXD is independent IO
  . TXD pin as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after reset
  . P2.0 output HIGH level after reset
  . Reference voltage: 1341 mV (Range: 1270~1410mV)
  . Testing time: 2021-4-23

  MCU type: STC8A8K64S4A12
  F/W version: 7.3.12U

Adjusting frequency ...                        [0.688"]
Adjusted frequency: 22.124MHz (0.027%)

Re-handshaking ... Successful                        [0.125"]
Current Baudrate: 115200
Erasing MCU flash ...  OK !                [1.266"]
MCU ID : F628C57D0BC117
Programming user code ... OK !                [0.156"]
Programming OPTIONS ... OK !                [0.032"]

H/W Option upgrade to:
  . ISP-IRC frequency: 24.110MHz
  . IRC frequency: 22.124MHz
  . Wakeup Timer frequency: 34.250KHz
  . Oscillator gain is HIGH
  . Do not detect the level of P3.2 and P3.3 next download
  . Power-on reset, use the extra power-on delay
  . RESET pin behaves as IO pin
  . Reset while detect a Low-Voltage
  . Thresh voltage level of the built-in LVD : 2.20 V
  . Hardware do not enable Watch-Dog-Timer
  . Watch-Dog-Timer pre-scalar : 256
  . Watch-Dog-Timer stop count in idle mode
  . Program can modify the Watch-Dog-Timer scalar
  . Erase user EEPROM area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ontrol 485 at next download
  . Do not check user password next download
  . TXD is independent IO
  . TXD pin as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after reset
  . P2.0 output HIGH level after reset
  . Reference voltage: 1341 mV (Range: 1270~1410mV)
  . Testing time: 2021-4-23
MCU ID : F628C57D0BC117

  MCU type: STC8A8K64S4A12
  F/W version: 7.3.12U

  . Set frequency: 22.118MHz
  . Adjusted frequency: 22.124MHz
  . Trim error: 0.027%

  Complete !(2021-11-09 11:10:00)

输出: 这里5B是从IRTRIM里读取的正确的值, 后面输出的都有问题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5B F3 F4 F5 F7 F3F4F5F6F7F8F9FAFBFCFDFEFF

楼主:
我用这个测试代码读出来了, 得查查是哪里的差异. 在ISP软件里下载的时候, 测了下必须要勾选那个"在程序区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不然只有CPUID有值, 前面部分都是FF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bit        busy;
char        *ID;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Delay100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5;
        j = 53;
        k = 22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char i;

  ID = (char code *)0xfdf3;        // STC8A8K64S4A10

  UartInit();
  ES = 1;
  EA = 1;
  while(1)
  {
    for (i = 0; i < 13; i++)
    {
      UartSend(ID[i]);
    }
    UartSend(0x00);
    UartSend(0x00);
    Delay1000ms();
  }
}

"在程序区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不勾选和勾选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测试代码读出来了, 得查查是哪里的差异. 在ISP软件里下载的时候, 测了下必须要勾选那个"在程序区结 ...

#include <STC\STC8.H>

#define        MainForce        22118400UL
#define        Baud                (65536 - MainForce/460800/4)

bit        busy;
char        Temp;

char   ReadCode(int addr)
{
        return        *(char code *)(addr);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aud;
        TH1        = Baud >> 8;
        TR1        = 1;
        AUXR        = 0x4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main()
{
        Temp        = ReadCode(0xFDf3);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Temp);
        while(1);
}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busy = 0;
        }
        if(RI)
        {
                RI = 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测试代码读出来了, 得查查是哪里的差异. 在ISP软件里下载的时候, 测了下必须要勾选那个"在程序区结 ...

给你一个 可以读 全部Flash 的, 你自己读看看吧。

接收用 文本方式, 发送用 16进制 发送地址高8位会返回整个 256 字节(半个扇区)的内容。
晶振和波特率,我用的22.1184 和 460800, 你可以自行修改定义。

楼主:
多谢, 我找到是什么问题了. 这个地址应该从code区读取, 而不是从xdata, 之前代码写得不对
另外, stc8a8k64s4 在ISP下载时会修改CLKDIV, 这个要在代码里指定为0, 不然只调IRTRIM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