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单片机一个升压电路的电路板为何有噪声(电流声)

楼主(2021-11-08):
一直不明白电路板噪声是什么,今晚焊完上电,由于太安静,才发现电路板会发出滋滋的声音,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噪声吧!可问题我这也不是高频电路啊,为何也会有噪声,难道是升压电路中的电感的原因吗?

网友A:
升压电路的电感基本是处于高频,当然,所谓高频不好定义,几十KHZ都会声音的

网友B:
就是升压电路中的电感发出的声音。交流或脉动直流电流通过电感产生变化的电磁力,绕组和磁芯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发出声音。运用浸漆、环氧树脂灌封等方法可以大幅降低噪声。

网友C:
小于20Khz就会有啸叫声,具体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D:
电感器因高频电流流过而产生机械振动。

网友E:
升压板频率或占空比出现了问题,引起电感产生震动从而发出噪声

网友F:
从电路上说,电路噪声,有时候指产生杂信号、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板频率或占空比出现了问题,引起电感产生震动从而发出噪声

SX1308升压的,买的模块是没有声音的,我自己的只是把电感换小了,就有噪声了,其它也没动,照搬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X1308升压的,买的模块是没有声音的,我自己的只是把电感换小了,就有噪声了,其它也没动,照搬的。

升压就是依靠的振荡,有振荡就有噪音,无非是频率处于耳朵可识别频段,还是不可识别频段。你换了电感可能正常让振荡频率属于可识别频段了,所以就听到了,就那么简单。

最后,不是说频率属于不可识别频段就好了,高频音,耳朵虽然不可识别,但是长期处在该波段下,人会产生焦虑烦躁心情,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换言之,有时听到噪音不见得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压就是依靠的振荡,有振荡就有噪音,无非是频率处于耳朵可识别频段,还是不可识别频段。你换了电感可能 ...

电感值我没变,就是换了小尺寸的电感,只要不因为这影响电路运行就好,现在声音还是靠近才听的到

网友H:
我之前玩33hz的振荡电路也有声音,回来一查就是振荡引起的,我觉得就是电感变小后,电路振荡频率让电感振荡起来了

试一试灌胶固定死电感

网友I:
这种噪声是磁性元件,交流或脉动直流电流通过磁性元件产生交变的电磁力,绕组与磁芯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发出的低频噪声或高频噪声,可以改变绕组绕制方式如三明治或多层交错绕制,或加环氧胶固定防共振。

网友J:
不光是电感,x7r/y5v一样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噪声是磁性元件,交流或脉动直流电流通过磁性元件产生交变的电磁力,绕组与磁芯就会产生机械振动发出的 ...

换了一个电感就没声音了

网友K:
既然说换了电感后没有了,针对这个现象,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电感之前和之后的波形什么变化,就知道是不是它的影响了。话说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可以听的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