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驱动bh1750fvi

楼主(2021-11-09):
最近在做这个实验,有没有大佬刚好做过这个的,求一下源码,我那个iic的地址总是配置不对,网上说add接地后地址为0x46,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地址应该成0x46,求一下源码

网友A:
IIC通信地址吖,你在读写数据之前不得先发送地址?这个地址就是0x46吖

网友B:
     1、BH1750芯片焊接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一定首先排除模块问题。
     2、该光强度传感器和单片机IO之间的I2C总线一定是要加上拉电阻的。所以先保证硬件是好的。
     3、下面是艾克姆科技的STM32F103ZET6板子和BH1750的连接图。(该BH1750模块用起来很好)

     4、附件为程序源码,你的单片机型号是STM32F103RCT6,同一个系列的,移植起来很方便。

BH1750光强度传感器 -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STM32).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