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AD转换和数据采集程序问题

楼主:
大哥们   小弟刚学单片机  不是很懂  现在 有个实验一直不会  所以我想麻烦你们帮我看一下哪里错了然后怎么改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sfr ADC_LOW2    =   0xBE;

sbit SRCLK=P4^3;
sbit SER=P4^0;
sbit RCLK=P3^4;

void adc();
uint adc_run();
void display595();
void display();
void time0_init();
void delay();
void led595(uchar h,uchar l);
void time_ris();

uint adc_data=10;
uint adc_r=0;
uchar code led[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wex[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ledbuf[]={0,0,0,0,0,0,0,0};
int Data[6];
int j;
uchar id=0;
void main()
{
        time0_init();
        SRCLK=0;
        SER=0;
        RCLK=0;
        adc();
        while(1)
        {
                display();
        }
}

void adc()
{
    P1ASF = 0xff;
    ADC_RES = 0;
    ADC_CONTR =0x80;
    delay();
}

uint adc_run()
{
   ADC_CONTR = 0x8c;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r=ADC_RES;
          //adc_r=adc_r*4;
          //adc_r=adc_r+ADC_RES;
    return adc_r;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0;
        TH1=0x6c;
        TL1=0x76;
        ET1=1;
        TR1=1;
        EA=1;
}
void display()
{
        double a;
        a=adc_run();
        //a=a*(10000.00000/51);
        adc_data=a;
  //adc_data=adc_data;
        ledbuf[0]=adc_data/10000000;
        ledbuf[1]=adc_data/1000000%10;
        ledbuf[2]=adc_data/100000%10;
        ledbuf[3]=adc_data/10000%10;
        ledbuf[4]=adc_data/1000%10;
        ledbuf[5]=adc_data/100%10;
        ledbuf[6]=adc_data/10%10;
        ledbuf[7]=adc_data%10;
}
void time_ris()interrupt 3
{
        TR1=0;
        display595();
        TR1=1;
}
void display595()
{
        uchar temp;
        switch(id)
        {
                case 0: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0]];
                led595(wex[0],temp);
                delay();id++;break;
                case 1: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1]];
                led595(wex[1],temp);
                delay();id++;break;
                case 2: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2]];
                led595(wex[2],temp);
                delay();id++;break;
                case 3: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3]];
                led595(wex[3],temp);
                delay();id++;break;
    case 4: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4]];
                led595(wex[4],temp);
                delay();id++;break;
    case 5: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5]];
                led595(wex[5],temp);
                delay();id++;break;
                case 6: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6]];
                led595(wex[6],temp);
                delay();id++;break;
                case 7: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7]];
                led595(wex[7],temp);
                delay();id=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595(uchar h,uchar l)
{
        uchar i,temp;
        temp=h;
        for(i=0;i<8;i++)
        {
                if(temp >=0x80)
                        SER=1;
                else
                        SER=0;
                temp<<=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temp=l;
        for(i=0;i<8;i++)
        {
                if(temp >=0x80)
                        SER=1;
                else
                        SER=0;
                temp<<=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RCLK=0;
        RCLK=1;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0;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2021-11-09):
选择P1.0输入模拟量,10位转换结果最大值1023。8位数码管实际只用了4位。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sfr ADC_LOW2=0xBE;//STC15系列
sbit SRCLK= P4^3;
sbit SER  = P4^0;
sbit RCLK = P3^4;

void InitADC();
uint adc_run(uchar CHA);
void display595();
void display();
//void time0_init();
void delay();
void led595(uchar h,uchar l);
void time_ris();

//uint adc_data=10;
//uint adc_r=0;
uchar code led[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wex[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ledbuf[]={10,10,10,10,0,0,0,0};
//int Data[6];
//int j;
uchar id=0;

void main()
{
//        time0_init();
//        SRCLK=0;
//        SER=0;
//        RCLK=0;
        InitADC();
        while(1)
        {
                display();
                display595();
        }
}

void InitADC()
{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
        P1ASF = 0x01;                                        //设置P1.0模拟输入
        ADC_RES = 0;
        ADC_RESL= 0;
        ADC_CONTR =0x80;                                //开启ADC电源
        delay();
}

uint adc_run(uchar CHA)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        //返回十位ADC结果,0~1023
}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0;
        TH1=0x6c;
        TL1=0x76;
        ET1=1;
        TR1=1;
        EA=1;
}*/
void display()
{
        uint a;
        a=adc_run(0);
        ledbuf[4]=a/1000%10;
        ledbuf[5]=a/100%10;
        ledbuf[6]=a/10%10;
        ledbuf[7]=a%10;
}
/*
void time_ris()interrupt 3
{
        TR1=0;
        display595();
        TR1=1;
}*/
void display595()
{
        uchar temp;
        switch(id)
        {
                case 0: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0]];
                        led595(wex[0],temp);
                        delay();id++;break;
                case 1: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1]];
                        led595(wex[1],temp);
                        delay();id++;break;
                case 2: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2]];
                        led595(wex[2],temp);
                        delay();id++;break;
                case 3: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3]];
                        led595(wex[3],temp);
                        delay();id++;break;
                case 4: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4]];
                        led595(wex[4],temp);
                        delay();id++;break;
                case 5: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5]];
                        led595(wex[5],temp);
                        delay();id++;break;
                case 6: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6]];
                        led595(wex[6],temp);
                        delay();id++;break;
                case 7:
                led595(0xff,0xff);
                temp=led[ledbuf[7]];
                led595(wex[7],temp);
                delay();id=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led595(uchar h,uchar l)
{
        uchar i,temp;
        temp=h;
        for(i=0;i<8;i++)
        {
                if(temp&0x80)
                        SER=1;
                else
                        SER=0;
                temp<<=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temp=l;
        for(i=0;i<8;i++)
        {
                if(temp&0x80)
                        SER=1;
                else
                        SER=0;
                temp<<=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RCLK=0;
        RCLK=1;
}
void delay()                //1m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B:
1,先把数码管搞出来,ledbuf 先 =  01234567 这8个数字能正确显示了。
2,按键后,ADC 读值直接数码管显示出来,确认每个按键 ADC读值不同,并且相差的和自己预期差不多。
3,这个时候开始,给不能读值的ADC按键 分配 键值。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你走到哪一步?

网友C:
按照一楼的方法来
写程序要一步一步来
不要一下子写个上千行代码,然后一试,有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验证正确了,再写下一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