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机通信程序 求指导如何编写?

楼主(2021-11-09):
任务描述:MCU1发送某种协议数据,MCU2接收数据并通过LED1、LED2显示数据状态。建议发送与接收端均设置数组缓存数据。

MCU1发送:0xFE 0x01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1亮
MCU1发送:0xFE 0x02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1灭

MCU1发送:0xFE 0x03 0x01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2亮
MCU1发送:0xFE 0x03 0x02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2灭

MCU1发送:0xFE 0x04 0x03  0x01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1、LED2同时亮
MCU1发送:0xFE 0x04 0x03  0x02  0xEF        MCU2接收数据,同时LED1、LED2同时灭

网友A:
单片机串口就可以做到啊,将A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发给B单片机,B单片机接收数据会进入中断,在中断里将数据储存到数组就可以了,要想判断是否是响应的数据只要判断数组里面的数就可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