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计算公式

楼主:
请问看门狗的溢出时间  12 和32768是怎么来的?

网友A(2021-11-09):
引用 网友B:
大哥!!! 定时器 12分频,需要表么? 说了,这是习惯, 不用去深究。

好吧,捂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12不像是分频值,更像是一个系数

大哥!!! 定时器 12分频,需要表么? 说了,这是习惯, 不用去深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是分频值,
32768 是 看门狗 15位计数器上限, 你 2的15次方算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这样,你没有必要知道 ...

感觉12不像是分频值,更像是一个系数

网友C:
定义和举例,好像不对应呢,,,,Oscillator Frequency,文字说20MHz,填入公式 12000000

网友B:
12是分频值,
32768 是 看门狗 15位计数器上限, 你 2的15次方算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这样,你没有必要知道,知道怎么算就可以了, 很多东西设定,受限于技术,或者习惯,等等因素,就是这样定了。没有太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