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洗衣机设计如何根据衣服重量选择注水量、洗涤时间和脱水时间?

楼主(2021-11-09):
基于单片机的洗衣机设计如何根据衣服重量选择注水量、洗涤时间和脱水时间?

网友A:
首先根据衣服重量这个就不太可取,称重这个机械结构据不太好弄,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至于注水量,洗涤时间,脱水时间,这个可以根据对应的衣物做一个统计表格,然后做一个拟合函数,跟重量相关的就可以了,每次读取重量后,这些其他的量都出来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单片机问题了,你这些重量呀水位呀,洗涤时间呀,数据要先有,然后做成了对照表。
然后,找到对应的模块,如称重模块,精度满足你的要求,水位测量模块,精度满足你的要求,马达控制模块,洗涤,脱水的转速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些都具备了之后,然后才轮到单片机的事情。

网友C:
说实话,你这个我觉得得实际观察。要求有点高,而且得多个传感器协同合作。

网友D:
首先你得有称重传感器,和电子秤一样,并且称量完后还要撤出传感器,使之脱离与洗衣机接触,否则加上水的重量以及机子正反转的力会压坏传感器。水量传感器可转换成空气压力传感器。洗衣机有一根管里面随着水量的增加就会对末端的空气产生压力,自动洗衣机水量的多少就是根据那个压力来的。脱水的时间比较好解决,只要你解决了第一个称重并且再撤出,后面2个比较简单。

网友E:
有个建议,你可以研究一下。
在筒下面装个高精度激光测距,直接测量筒下沉的距离,重量自己测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F:
一件棉袄扔进去半个洗衣桶了,两件进去满了,然后根据重量你给洗衣桶加了1/2桶的水,上面一件衣服飘着洗了一分钟,然后开始脱水。两件大棉袄让你按照5件普通衣服的标准洗了

网友G:
衣料不同,衣服的密度就不相同,这样设计有实用价值吗?洗衣机桶内的水量最好要根据衣物体积,特别是汲水后的体积来决定。

网友H:
这个很难通过传感器称重得到的。不过上了单片机就容易好多,你让它转一下,测消耗的能量(通过测电流计算),多测几次就能粗算出来,不过对滚筒的比较合适,对波轮的会麻烦一点,但波轮的通过甩干程序应该也行。另外,我这是临时想的办法,刚推了一下觉得理论计算太复杂了,如果你没有一定数学和力学基础,建议你就拿几件不同材料的衣服去测然后造表。

网友I:
看了楼上回复基本都是泛泛而谈。楼主既没有表明是工业洗衣机还是家用洗衣机,也没表明是滚筒式还是波轮式洗衣机。就算是问家用洗衣机吧。从楼主的问题看,楼主没有多少设计经验。家用洗衣机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成熟产品。工作原理和使用方式未闻有突破性进步。楼主如果有心入行在这里也不会问出多少有价值信息。建议在家里天天用洗衣机洗衣服,观察全过程,找出现有产品的不足。大胆拆机,了解机械结构和控制电路。按自己总结的经验和设想改造。说不定还能搞出点专利。再不行在二手市场买个洗衣机,拆开来看看全都明白了。其实很多不起眼的产品,集结了前人无数的经验教训才在市场站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上回复基本都是泛泛而谈。楼主既没有表明是工业洗衣机还是家用洗衣机,也没表明是滚筒式还是波轮式洗 ...

也不用当真啊,感觉就是搞个设计而已,需要的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J(2022-01-04):
洗衣机根本没自动进水选择,波轮洗衣机必须手动选择水位,滚筒洗衣机就固定水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洗衣机根本没自动进水选择,波轮洗衣机必须手动选择水位,滚筒洗衣机就固定水位

我10多年前买的波轮洗衣机就带自动控制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