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限制hex文件只能在一台上烧写后运行的方法?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11-09):
求大神指导
提供hex文件,但需要限制只能在一台上烧写后运行的方法,或者只能在指定单片机中运行的方法

网友A:
程序中,读取单片机的唯一  ID, 并且验证吻合后,才继续执行。

网友B:
程序空间末尾7字节为芯片出厂序列号,用unsigned char code 指针、汇编MOVC指令读取。

网友C:
难道是又要保密,防止别人解密?

网友D: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芯片里烧写一个秘钥,然后给hex也写入一个秘钥,具体方法参考姚老板。还有一个就是每个芯片最后七个字节是芯片的ID号,用(我也不知道的)函数读取验证就好了(要是别人有源代码很容易改)

网友E:
hex文件不能控制烧写进那个单片机里。姚老板可以设计一种只有1个按钮的PC端升级软件,但也只是能控制烧的单片机的型号和设定的型号是不是一致(好像是这样,我也没试过)。具体烧录进去能不能用,还要看程序里的加密程序。
个人观点是这样的,简单的功能就别想加密了。大佬知道功能后直接就能写一个出来。高级的功能如果真的是抢手货。可以去找加密的公司定制加密狗。就是成本有点高。
如果是机器设备上用的。我有个建议,有个东西叫多功能控制器。你可以参考一下。买贵一点的,有加密功能。是大公司直接做好的。比如催促功能,都已经自带了。省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