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IDE开发ESP8266 MQTT代码

楼主(2021-11-09):
arduino IDE开发ESP8266开发版终于可以手机远程控制LED点亮了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PubSubClient.h>

// 设置wifi接入信息(请根据您的WiFi信息进行修改)
const char* ssid = "可用WiFi";
const char* password = "密码";
const char* mqttServer = "";
// 如以上MQTT服务器无法正常连接,请前往以下页面寻找解决方案
WiFiClient wifiClient;
PubSubClient mqttClient(wifiClient);

// ****************************************************
// 注意!以下需要用户根据然也物联平台信息进行修改!否则无法工作!
// ****************************************************
const char* mqttUserName = "自己的";         // 服务端连接用户名(需要修改)
const char* mqttPassword = "自己的";          // 服务端连接密码(需要修改)
const char* clientId = "自己的";          // 客户端id (需要修改)
const char* subTopic = "自己/led_kz";        // 订阅主题(需要修改)
const char* pubTopic = "自己/led_zt";        // 订阅主题(需要修改)
const char* willTopic = "自己/led_yz";       // 遗嘱主题名称(需要修改)
// ****************************************************

//遗嘱相关信息
const char* willMsg = "esp8266 offline";        // 遗嘱主题信息
const int willQos = 0;                          // 遗嘱QoS
const int willRetain = false;                   // 遗嘱保留

const int subQoS = 1;            // 客户端订阅主题时使用的QoS级别(截止2020-10-07,仅支持QoS = 1,不支持QoS = 2)
const bool cleanSession = false; // 清除会话(如QoS>0必须要设为false)

bool ledStatus = HIGH;
//int pushButton =D3;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设置板上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pushButton, IN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edStatus);  // 启动后关闭板上LED
  Serial.begin(9600);                    // 启动串口通讯

  //设置ESP8266工作模式为无线终端模式
  WiFi.mode(WIFI_STA);

  // 连接WiFi
  connectWifi();

  // 设置MQTT服务器和端口号
  mqttClient.setServer(mqttServer, 1883);
  mqttClient.setCallback(receiveCallback);

  // 连接MQTT服务器
  connectMQTTserver();
}

void loop() {
  // 如果开发板未能成功连接服务器,则尝试连接服务器
  if (!mqttClient.connected()) {
    connectMQTTserver();
  }

   // 处理信息以及心跳
   mqttClient.loop();
  /* pushButton = digitalRead(LED_BUILTIN); //读取引脚2电平状态并将其赋值给布尔变量

  if (!pushButton){          //对布尔变量进行逻辑非运算,并根据运算结构点亮或者熄灭LE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布尔变量数值为假(false)时点亮LED
  } els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布尔变量数值为真(true)时熄灭LED
  }*/

}

// 连接MQTT服务器并订阅信息
void connectMQTTserver(){
  // 根据ESP8266的MAC地址生成客户端ID(避免与其它ESP8266的客户端ID重名)

  /* 连接MQTT服务器
  boolean connect(const char* id, const char* user,
                  const char* pass, const char* willTopic,
                  uint8_t willQos, boolean willRetain,
                  const char* willMessage, boolean cleanSession);
  若让设备在离线时仍然能够让qos1工作,则connect时的cleanSession需要设置为false
                  */
  if (mqttClient.connect(clientId, mqttUserName,
                         mqttPassword, willTopic,
                         willQos, willRetain, willMsg, cleanSession)) {
    Serial.print("MQTT Server Connected. ClientId: ");
    Serial.println(clientId);
    Serial.print("MQTT Server: ");
    Serial.println(mqttServer);

    subscribeTopic(); // 订阅指定主题
  } else {
    Serial.print("MQTT Server Connect Failed. Client State:");
    Serial.println(mqttClient.state());
    delay(5000);
  }
}

// 收到信息后的回调函数
void receive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Serial.print("Message Received [");
  Serial.print(topic);
  Serial.print("]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Serial.print((char)payload[i]);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Message Length(Bytes) ");
  Serial.println(length);

  if ((char)payload[0] == '1') {     // 如果收到的信息以“1”为开始
    ledStatus = LOW;
    digitalWrite(BUILTIN_LED, ledStatus);  // 则点亮LED。
  } else {
    ledStatus = HIGH;
    digitalWrite(BUILTIN_LED, ledStatus); // 否则熄灭LED。
  }

  pubMQTTmsg();
}

// 订阅指定主题
void subscribeTopic(){

  // 通过串口监视器输出是否成功订阅主题以及订阅的主题名称
  // 请注意subscribe函数第二个参数数字为QoS级别。这里为QoS = 1
  if(mqttClient.subscribe(subTopic, subQoS)){
    Serial.print("Subscribed Topic: ");
    Serial.println(subTopic);
  } else {
    Serial.print("Subscribe Fail...");
  }
}

// 发布信息
void pubMQTTmsg(){
  char* pubMessage;

  if (ledStatus == LOW){
    pubMessage = "LED ON";
  } else {
    pubMessage = "LED OFF";
  }

  // 实现ESP8266向主题发布信息
  if(mqttClient.publish(pubTopic, pubMessage)){
    Serial.println("Publish Topic:");Serial.println(pubTopic);
    Serial.println("Publish message:");Serial.println(pubMessage);
  } else {
    Serial.println("Message Publish Failed.");
  }
}

// ESP8266连接wifi
void connectWifi(){

  WiFi.begin(ssid, password);

  //等待WiFi连接,成功连接后输出成功信息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
}

网友A(2021-12-16):
手机APP如何实现?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主分享的代码。

网友B(2022-02-15):
那个版本的arduino IDE好用些?????

网友C(2022-05-10):
小兄弟谈谈你的感想!

网友D(2022-08-03):
想问一下怎么获取json长数据?,你这个如果获取1000字节的JSON数据是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