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有六七个中断如何处理,中断用什么办法扩展

楼主(2021-11-09):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的中断不多,最好是根据你的需求,能不使用中断就不使用吧,为啥要扩展中断呢,而且你也不说你要使用的中断是用来做啥的,要那么多中断肯定有重复功能的,你可以考虑如何将重复的那些进行整合一下。

网友B:
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 比如INT0, 要扩展成8个,可以通过,P2口每个IO, 通过二级管接P3.2 , 那么,P2口的任何一个IO被拉低都会触发 INT0,  然后INT0 中断里可以通过判断P2口哪个IO低电平,选择不同的的子项执行,达到变相的扩展中断的目的。

当然,这是比较奢侈的做法,其实可以组合按键之类的。只是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C:
51单片机中断不多,能不用就不用,而且中断多了技术不够程序很容易乱跑

网友C:
可能还没完成你的中断函数,下一个中断就来了,或者你关了总中断在处理中断函数的时候错过了某个中断

网友C:
如果非要的话用几个io口标志中断,在触发外部中断的同时再向那几个io口置位

网友D:
想办法节省一下吧,51资源估计禁不起这么多中断折腾。

网友E:
STC8现在最多有几十个中断,有几级中断嵌套、优先级具体请看数据手册。

网友F:
中断滥用不如不用

网友G:
中断多了肯定冲突。换个思路吧。把根时间有关系的都用一个中断。5秒后做这个,10秒后做那个。研究研究优化一下。可能2个中断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中断多了肯定冲突。换个思路吧。把根时间有关系的都用一个中断。5秒后做这个,10秒后做那个。研究研究优化 ...

冲突还是程序逻辑有问题,一套操作系统都不知道要开多少个中断。

网友H:
姚工 2021-11-09 19:44:07
STC 新款 1T 8051:    STC8H3K32S2-45I-TSSOP20, STC8H3K32S2-45I-LQFP32,  STC8H3K32S2-45I-LQFP48  所有的 I/O口都支持中断

姚工 2021-11-09 19:44:35
STC8H系列最新中文数据手册更新,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20211008
含如下型号系列:
STC8H1K08-36I-TSSOP20, STC8H1K17-36I-TSSOP20, STC8H1K17-36I-QFN20;
STC8H1K28-36I-LQFP32, STC8H1K24-36I-LQFP32, STC8H1K28-36I-QFN32;
STC8H3K64S4-45I-LQFP48, STC8H3K64S4-45I-QFN48, STC8H3K64S4-45I-LQFP32, STC8H3K64S4-45I-QFN32, STC8H3K64S2-45I-TSSOP20
==========以上 STC8H 系列全部大量现货

网友I:
中断多少是固定资源,不能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