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数控直流电源的进来0-15V(0-4A)

楼主:
自己做的数控电源,实测能达到要求,步进0.1V,电流限制功能
喜欢制作电子产品的朋友都希望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电源。买个又太贵,心疼银子啊!
我因为没有合适电源烧了好几片单片机,那个心疼啊,现在好了,限制电流,不怕短路
我制作时没有软启动电路,开机有过冲现象,下面的电路图加入软启动,防止开机过冲
现象,不会单片机的,可以用5V电源+多圈电位器调整电压和电流,效果更好,
最后别忘了接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A(2021-11-10):
用到单片机的原理图没有相关程序等于虚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到单片机的原理图没有相关程序等于虚设

不会单片机的,可以用5V电源+多圈电位器调整电压和电流,效果更好,

网友C:
这个电路,电流大后,可能会振荡,不稳定。

网友D:
废的。
单片机有电压电流调节的端口,但没看见调节装置的接口(疑似JP1,但JP1-JP3接啥不明,图不全)。
电路图不全、没有半句源程序的单片机资料都是逗人玩的罢

网友E:
毫无意义,步进0.1V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