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的电容测量仪Proteus仿真程序(可测uf和nf级别)

楼主(2021-11-09):
#include <reg51.h>

sbit nF_check = P1^0;         //测量电容(nF)
sbit uF_check = P1^1;         //测量电容(uF)
sbit stop = P1^2;                 //停止测量按钮
sbit P20 = P2^0;                 //百位控制
sbit P21 = P2^1;                 //十位控制
sbit P22 = P2^2;                 //个位及小数点控制
sbit P23 = P2^3;                 //十分位控制
sbit P24 = P2^4;                 //“n”或“u”显示控制
sbit P25 = P2^5;                 //“F”显示控制
sbit P26 = P2^6;                 //
sbit P27 = P2^7;                 //
sbit P30 = P3^0;                 //电阻电容测量继电器
sbit P31 = P3^1;                 //
sbit P32 = P3^2;                 //计时停止请求(中断0)
sbit P33 = P3^3;                 //计时开始请求(中断1)及测量开始开关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char code word[]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37,0x3E,0x71,0x80};
                                        //'0'~'9'和n、u、F及小数点.等字形码
long int N=0;                //计数变量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 us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s)
{
   while(us--);
}

/********************************************************************
函数功能:中断初始化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T0_init()
{
   IE = 0x87;  //打开总中断及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
   IT0 = 1;    //下降沿触发
   IT1 = 1;
}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0处理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T0_pro(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TR0 = 0;                               //T0停止计时
}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1处理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T1_pro(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TR0 = 1;                           //T0开始计时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256-100;            //定时器0设定时间为100us(假设晶振为12MHz,
        TL0  = 256-100;     //则时钟周期为1/12us,机器周期为1us),频率为10kHz。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时基)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_Timer_clock(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溢出)中断,中断1
{
    N++;
}

/********************************************************************
函数功能:数据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  CV
出口参数:
********************************************************************/
void CV_disp(long int CV)
{

//数码管位选方式--灌电流//
        P2=0xff;
                P0=word[CV/1000];         P20=0; delay(60);          //千位
                P2=0xff;
                P0=word[(CV/100)%10];     P21=0; delay(60);          //百位
        P2=0xff;
                P0=word[(CV/10)%10];      P22=0; delay(60);          //十位
        P2=0xff;
                P0=word[CV%10];           P23=0; delay(60);          //个位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
{
   long int C=0;
   INT0_init();
   Timer_init();
   while(1){

//数码管位选方式--灌电流//
     while(!nF_check) {                                 //测量电容(nF)
                 P30=1;
                 if(TR0 && !P33) C=N*610/1000;//取R=10M,C为nF级,则时间常数t=RC=(10*10^6)*(C*10^-9)=C*10^-2;
                                              //若在t期间对已知脉冲进行计数,且选脉冲频率f=10k=10^4,
                 else N=0;                                          //则计数值N=f*t=100C(nF),所以C=N/100。
                                              //C=N*610/1000是算法修正
                 P2=0xff;
                 P0=word[10];        P24=0;  delay(60);             //第5位显示n
                 P2=0xff;
                 P0=word[12];                 P25=0;         delay(60);             //第6位显示F
                 P2=0xff;
                 P0=word[13];                 P22=0;         delay(60);             //第3位显示小数点
                 CV_disp(C);                                                                 //显示测量值
                 if(!stop) TR0=0;
          }

          while(!uF_check) {                        //测量电容(uF)
                 P30=0;
         if(TR0 && !P33) C=N*160/10000;//取R=100k,C为uF级,则时间常数t=RC=(100*10^3)*(C*10^-6)=C*10^-1;
                                               //若在t期间对已知脉冲进行计数,且选脉冲频率f=10k=10^4,
                 else N=0;                                       //则计数值N=f*t=1000C(uF),于是应有C=N/1000。
                                               //C=N*160/10000是为消除误差所进行的补偿运算
         P2=0xff;
                 P0=word[11];        P24=0;  delay(60);             //第5位显示u
                 P2=0xff;
                 P0=word[12];                 P25=0;         delay(60);             //第6位显示F
                 P2=0xff;
                 P0=word[13];                 P22=0;         delay(60);             //第3位显示小数点
                 CV_disp(C);                                                                 //显示测量值
                 if(!stop) TR0=0;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你这个仿真的设计思路和方案能简单的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