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C语言头文件引用错在哪里?

楼主(2021-11-09):
如图,文件已导入工程。谢谢!

网友A:
改成“XIANSHISPI.H”试一下

网友B:
二楼说得对

网友C:
这种情况有可能头文件所在的路径和你工程的路径不一样哦,建议吧头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文件夹里面哦

网友D:
不是“库”中的,使用双引号

~~~~~~

网友E:
同意地板的意见,路径问题。

网友F:
理论上<>指的是系统头文件,""是工程头文件。但实际使用中不管怎么写,只要路径对,都能用,没见过区分这两种写法的编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指的是系统头文件,""是工程头文件。但实际使用中不管怎么写,只要路径对,都能用,没见过区分这两种 ...

有区别,
<> 先查找系统路径,再查找工程路径,
“”先查找工程路径,再查找系统路径,
当系统路径和工程路径都拥有同名但内容不同的头文件时,这两种不同的引用会产生本质性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XIANSHISPI.H”试一下

改为 “ 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库”中的,使用双引号

~~~~~~

哦,明白了。改为 “ 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指的是系统头文件,""是工程头文件。但实际使用中不管怎么写,只要路径对,都能用,没见过区分这两种 ...

改为 “ 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区别,
先查找系统路径,再查找工程路径,
“”先查找工程路径,再查找系统路径,

哦,长知识了。谢谢!改为 “ 就行了。谢谢!